[求助] 工艺中的功率管

楼主(2013-02-17):
请教各位大神,请问工艺中的功率管与普通的MOS管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由于管子面积大引起的寄生参数影响明显,可以看一些功率MOS的DATASHEET了解下~~

楼主:
版主你好,小弟请教您个问题,是不是ldo中的pass element必须要用功率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小弟请教您个问题,是不是ldo中的pass element必须要用功率管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于驱动能力的要求,一般都会要用功率MOS,即使不用外部独立器件,片上的MOS面积也不小,寄生影响也必须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取决于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取决于输出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08-01):
首先一个是得耐压,比如42V输入,普通管早击穿了,所以对于高压的功率管往往非对称。靠近高压的一侧有高压井和厚栅。其次为了提高效率输出大电流减小热量,rdson会很小。其次就是各种隔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