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条timing_path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3-02-17):
大家好,如图所示,由于时序路径比较长,我截取了时序路径的头、尾以及中间的部分,拼成一幅图。
如图中所示的路径,报告的时序路径的终点怎么会在组合逻辑门的pin(u_testdnld/U1150/B)上呢?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u_testdnld/U1150 当作 门控单元 在 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u_testdnld/U1150的前面和后面有很多逻辑门,为什么会选择u_testdnld/U1150 作为门控呢?难道是前端约束的?
谢谢解答!!

网友:
能否把这段对应的代码给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不好意思,我看不到代码。
不过我们这里的人说,这一部分代码是别的公司的人写的,用了一些组合逻辑代替时钟门控。

我觉得之所以在U1150上检查,是因为这个U1150的某个pin接了时钟信号的原因。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是设置了门控时钟检查!set_clock_gating_chec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

  一个接时钟 一个使能信号。

为啥不直接用 门控cell 。

  你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在外购IP中,自己写的代码不会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