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称型OTA

楼主(2013-02-18):
如上图所示,是sansen书上的对称型OTA,我一开始调的GBW为60M(负载1p,尾电流为14u,B=4),我想把GBW提高到200M,增大尾电流时发现尾电流管子不饱和,而且输入对管的vds过大(输入共模电平为1.2V,电源电压为3.3V),请问大神们,这个电路怎么调才能使GBW提高(前提是不改变输入共模电平),呵呵,我后来把尾电流加到47u,B=5,GBW=150M,不过尾电流管马上要进入线性区了,求大神们给点建议吧

网友:
调电流的时候,电流路径上管子尺寸要和电流同比变化

网友:
楼主增大电流来增加GBW本质上是增加了输入对管的gm,如果输入对管的偏置电流增加而W/L不变,Vg会被抬高,导致尾电流被顶到线性区。解决的办法是按比例增大尾电流和输入对管和二极管负载的W/L。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答,我的电路中M9的电流是通过p管镜像的,当我增大M9的宽长比时,M9就会进入线性区,请问如何才能减小输入对管的vds,万分感谢!

网友:
首先纠正一下,你要减小的是输入对管的Vgs或者尾电流的Vod。在电流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增大W/L来减小输入对管的Vgs,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要同时减小M7和M9的W/L来达到减小Vod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考虑过在增大电流的同时增加输入对管的宽长比,可是这样一来次主极点降低,PM减小,我增大了输入对管的宽长比,GBW是上去了,PM降为38,请问您这如何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M3、M4的栅极这两个节点共同产生了次极点。假设这点的总电容为C,那么这点的极点可以表示为gm3/C。你现在需要把次极点推远就需要增大gm3和减小C。增大gm3可以通过增加M3、M4的W/L,减小C的话你要减小M1、M3、M5的W*L。要注意这两种办法都会导致失调增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你M9的ID和vgs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他的vds是由你对管的vgs决定的而不是他的vds,你电流大了而对管的w/l不变那么其vgs必然变大,这就把m9的vds压了下去。
你说PM减小的问题,你第二级的电流和尺寸是不是没有跟着变大?1:B的比例要保证而且B不能太大,不然下面n管的寄生就太大了PM做不到了

楼主:
呵呵,谢谢你们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只要输入共模电平不发生变化,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减小输入对管的vds吗,我看sansen书上说,要向增大对称型OTA的GBW,需要增大M3和M4的过驱动电压并减小它们的L,如何才能提高它们的过驱动电压,万分感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对管的Vd就是M3、M4的Vgs,你要减小输入对管的Vds除了减小输入共模电平外,还可以通过增大M3、M4的Vgs。过驱动电压就是Vod=Vgs-Vth,所以有两种办法可以提高:电流不变减小W/L和W/L不变增大电流(平方律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按你的方法调一下,有什么不懂的再问你哈

网友:
把B改成15如何

网友(2024-01-13):
好帖,最近一直迷惑这个

网友(2024-10-17):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你们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只要输入共模电平不发生变化,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减小输入对管的 ...

书上说的意思是把W*L做小,次级点推远,同时确保较高的W/L和vgs来提升gm以达到增加GBW的效果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