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稳定后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3-02-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像这种电荷泵,当其充放电平衡后它的输出电平是由什么参数确定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得放到环路里面看吧,平衡了out处的电容充放电就相等了,电压等于之前的状态,和VCO有关。硬要这么开环的看那不就是上下两ro分压么。

网友(2013-04-03):
同样求解答,我的cp输出后,在复位脉冲过去之后迅速cp输出电压急速下降,求大神解答!!!!!

网友:
复位脉冲过去后UP和DN不是应该都为低么?CP输出应该保持吧

网友:
电荷泵怎么没看到电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CP后面接的电容太小了啊?  我之前就是电容太小,所以上面纹波比较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知道那点的电压在急速下降?
不会搞用test pad连出来测这种乌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