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导出SD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2-18):
从encounter导出的SDF文件中的HOLD时间本来应该是负值的,但是导出来的却是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怎么处理这一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说下吗?

网友:
检查write sdf时用的选项

楼主:
已解决了!   用delaycal -mergesetuphold 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前面不是说了吗,write_s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