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极点零点 还有什么频率补偿的?

楼主(2013-02-18):
如何理解极点零点 还有什么频率补偿的?

网友:
are you a newbie in this field? then should refer to a book first...

网友:
坛子里有一些介绍,查一下吧!

网友:
好好去复习下 复变函数以及信号处理 这两门课的课程。这里涉及到时域,频域以及S域之间的相互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