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里面report_timing是否必须extract_rc和update_timing?

楼主(2013-02-18):
rt,做这两步或者不做会有什么影响?原因是什么?
求大侠指点...

网友:
有时它会自动做,注意下log

网友:
pre-route:   必须单独做extract rc,
post-route: 如果RC 没有update,,report_timing自动调用extract-rc

一般来说, report_timing 会自动判断是否timing 需要update。 但一般opt 之后吗容易后问题,建议先update_timing + report_timing

正如版主所言,可以看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