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是有源电流镜,什么又是无源电流镜?

楼主(2013-02-18):
什么是有源电流镜,什么又是无源电流镜?

网友:
作为偏置的是无源,处理信号(比如两级OTA中作为第一级差分输入的负载)的是有源的,个人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不是很清楚,感觉分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2023-11-06):
我觉得,对于有源电流镜的理解就是,当输入Vin变化时,这个电流镜所偏置的电流源是会发生变化的,说白了,在交流时,这个电流源不能接地,因为他是会变化的;

而对于无源电流镜就是一个固定的偏置电压,而不受Vin的影响,所以叫做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