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这条timing_path还有办法修吗?

楼主(2013-02-18):
如图所示,有这么大的hold的违例,应该怎么修啊?谢谢各位啊!!!

网友:
没见过 DC 检查gating cell 的 timing 的,孤陋寡闻了,做了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
不用修,可能是假的,或者是前端设计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您好,如果这条路径是假的,在后端应该用什么命令来忽略这条路径呢??如果不忽略,这条路径上会插入很大延迟,影响其他路径的时序,谢谢陈版主!!

网友:
直接做false_path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有道理,我就是这么处理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