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版图问题

楼主(2013-02-19):
两条0.6um宽的金属线并联后与一根0.3um宽的金属线串联,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其中两条0.6um的线都有800um长,一条0.3um的线15um长)

网友:
看不懂問題?
1.合 rule 嗎?
2.電流似水流,當流到0.3 um 時 會塞車
看電路才能判斷 会不會 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
看电路(电压,电流)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片中所示,是一个buffer的输出,进行design rule check是通过的。之前手工检查版图时没意识到电流流向问题,现在意识到了,担心0.3um的线被烧断,所以想请教高手,希望能给指导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通过了DRC,是不是意味着不会出现问题呢?

网友:
1、DRC只是验证是否满足设计规则,和是否会烧断无关。
2、是否会烧断和该线的电流大小以及该线的电流密度有关。电流密度在Design Rule中会有说明,比如Metal1的电流密度为1mA/µm,如果你此处使用的是0.3µm的Metal1,那么该线条所能承受的电流为0.3mA(实际上可以承受的最大峰值电流可以达到0.45mA的样子);该线的最大电流是多少这个需要问电路设计工程师。然后比较一下就知道是否会有烧断的可能了。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根据你的 buffer上金属的大小 大致可以判断你buffer的大小和能输出的电流大小
这样看来是没的问题的      因为你的buffer不是很大 能拉出的电流也不大
楼主以后最好少使用这样0.3um宽的金属在驱动buffer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啊,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