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综合工具DC遇到的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们

楼主(2013-02-19):
1.potential simulation-synthesis mismatch if index exceed size of array"***"
2.default branch of case statement can not be reached
3.port"P1"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nets
4.a pin on submodule “moduleA”is connected to logic1 or logic 0

遇到了以上四种warning,有谁能帮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需要怎样解决?

对了,还有assign语句怎么去不掉啊,综合出来之后又assign语句,试了网上说的好多方法,没成功。。。

网友:
1)总线索引号超出了定义的总线的MSB或者LSB
2)就字面意思,再看看你的code,应该不难
3)P1为悬空PIN,检查code,看这个pin在例化的时候连线没
4)。。。
5)compile前: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写出网表前: change_names

网友:
4)输入端口固定了某个电平(0或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两种错误发生的原因在哪???我的代码为VHDL,所以case语句中不用default表达,用的是else case这种表达,这是不是第二个warning的产生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前两种错误发生的原因在哪???我的代码为VHDL,所以case语句中不用default表达,用的是else case这种表达,这是不是第二个warning的产生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