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FPGA 乘法器IP设计实验的问题

楼主(2013-02-19):
FPGA是Virtex-5的,实验手册上的代码是:

reg [0:C_SLV_DWIDTH-1] tmp_reg;

always @(posedgeBus2IP_Clk)

begin

if(Bus2IP_Reset==1)

begin

slv_reg2<=0;

tmp_reg<=0;

end

else

begin

tmp_reg<=slv_reg0*slv_reg1;
//为什么要用tmp_reg来在这里插入一个时钟周期?

slv_reg2<=tmp_reg;

end

end

就是一个乘法器,写个星号就可以。但是如果去掉tmp_reg的话,编译或者综合就会通不过。
而且思考题就是“tmp_reg”的目的是什么?
我猜是不是FPGA的verilog星号综合后的乘法器必须2个周期才算出正确结果?
如果是的话,即使删掉这句话,语法也对啊,大不了结果不正确呗,软件工具为什么如此智能吗?
我一头雾水。恳请大侠指点。

楼主:
多谢回帖。
这两天是服务器连不上去了。机房施工。所以warning提示我现在贴不出来。
好像是有delay和component这两个词。
我感觉不是语法问题,因为思考题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tmp_reg from the Verilog code provided in lab?
(另外,编完Verilog之后我们还要写一个C代码来向自定义IP中写数,和读数。。。感觉没有关系,因为写C是写完Verilog之后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ule user_logic

(

// -- ADDUSER PORTS BELOW THIS LINE ---------------

// --USERports added here

// -- ADDUSER PORTS ABOVE THIS LINE ---------------

// -- DO NOTEDIT BELOW THIS LINE ------------------

// -- Busprotocol ports, do not add to or delete

Bus2IP_Clk,

// Bus to IP clock

Bus2IP_Reset,
//Bus to IP reset

Bus2IP_Data,
//Bus to IP data bus

Bus2IP_BE,
//Bus to IP byte enables

Bus2IP_RdCE,
//Bus to IP read chip enable

Bus2IP_WrCE,
//Bus to IP write chip enable

IP2Bus_Data,
//IP to Bus data bus

IP2Bus_RdAck,
//IP to Bus read transfer acknowledgement

IP2Bus_WrAck,
//IP to Bus write transfer acknowledgement

IP2Bus_Error
//IP to Bus error response

// -- DO NOTEDIT ABOVE THIS LINE ------------------

); // user_logic

// -- ADD USER PARAMETERS BELOW THIS LINE ------------

// --USER parameters added here

// -- ADD USER PARAMETERS ABOVE THIS LINE------------

//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 Bus protocol parameters, do not add to ordelete

parameter C_SLV_DWIDTH
= 32;

parameter C_NUM_REG
= 3;

// -- DO NOT EDIT ABOVE THIS LINE--------------------

// -- ADD USER PORTS BELOW THIS LINE-----------------

// --USER ports added here

// -- ADD USER PORTS ABOVE THIS LINE-----------------

//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 Bus protocol ports, do not add to or delete

input
Bus2IP_Clk;

input
Bus2IP_Reset;

input
[0: C_SLV_DWIDTH-1]
Bus2IP_Data;

input
[0: C_SLV_DWIDTH/8-1]
Bus2IP_BE;

input
[0: C_NUM_REG-1]
Bus2IP_RdCE;

input
[0: C_NUM_REG-1]
Bus2IP_WrCE;

output
[0: C_SLV_DWIDTH-1]
IP2Bus_Data;

output
IP2Bus_RdAck;

output
IP2Bus_WrAck;

output
IP2Bus_Error;

// -- DO NOT EDIT ABOVE THIS LINE--------------------

//----------------------------------------------------------------------------

// Implementation

//----------------------------------------------------------------------------

// --USERnets declarations added here, as needed for user logic

// Nets foruser logic slave model s/w accessible register example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0;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1;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2;

wire
[0 : 2]
slv_reg_write_sel;

wire

[0: 2]
slv_reg_read_sel;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ip2bus_data;

wire
slv_read_ack;

wire
slv_write_ack;

integer

byte_index, bit_index;

// --USERlogic implementation added here

always@(posedge Bus2IP_Clk)

begin

if(Bus2IP_Reset==1)

begin

slv_reg2<=0;

end

else

begin

slv_reg2<=slv_reg0*slv_reg1;

end

end

//------------------------------------------------------

// Examplecode to read/write user logic slave model s/w accessible registers

//

// Note:

// Theexample code presented here is to show you one way of reading/writing

// softwareaccessible registers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logic slave model.

// Each bitof the Bus2IP_WrCE/Bus2IP_RdCE signals is configured to correspond

// to onesoftware accessible register by the top level template. For example,

// if youhave four 32 bit software accessible registers in the user logic,

// you arebasically operating on the following memory mapped registers:

//

//
Bus2IP_WrCE/Bus2IP_RdCE
Memory Mapped Register

//
"1000"
C_BASEADDR + 0x0

//
"0100"
C_BASEADDR + 0x4

//
"0010"
C_BASEADDR + 0x8

//
"0001"
C_BASEADDR + 0xC

//

// ------------------------------------------------------

assign

slv_reg_write_sel = Bus2IP_WrCE[0:2],

slv_reg_read_sel
=Bus2IP_RdCE[0:2],

slv_write_ack
= Bus2IP_WrCE[0]|| Bus2IP_WrCE[1] || Bus2IP_WrCE[2],

slv_read_ack
= Bus2IP_RdCE[0]|| Bus2IP_RdCE[1] || Bus2IP_RdCE[2];

// implementslave model register(s)

always @(posedge Bus2IP_Clk )

begin:SLAVE_REG_WRITE_PROC

if (Bus2IP_Reset == 1 )

begin

slv_reg0 <= 0;

slv_reg1 <= 0;

//slv_reg2<= 0;

end

else

case (slv_reg_write_sel )

3'b1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0[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3'b01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1[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default : ;

endcase

end //SLAVE_REG_WRITE_PROC

// implementslave model register read mux

always @(slv_reg_read_sel or slv_reg0 or slv_reg1 or slv_reg2 )

begin:SLAVE_REG_READ_PROC

case (slv_reg_read_sel )

3'b100: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0;

3'b010: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1;

3'b001: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2;

default : slv_ip2bus_data <= 0;

endcase

end //SLAVE_REG_READ_PROC

//------------------------------------------------------------

// Examplecode to drive IP to Bus signals

//------------------------------------------------------------

assignIP2Bus_Data
= slv_ip2bus_data;

assignIP2Bus_WrAck
= slv_write_ack;

assignIP2Bus_RdAck
= slv_read_ack;

assign IP2Bus_Error
= 0;

endmodule

网友:
这个地方ise应该会把它综合成DSP,不知道一拍 能不能出结果,两拍到三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延迟,是不是就不能做优化。

网友:
不觉得需到那个中间变量。除了加一个时钟的延时,不会有任何用处。有一个可能是C_SLV_DWIDTH如果非常大,那么一个乘法器需要多个DSP48来实现,可能需要用到工具的retiming,这时候,这个中间变量会有帮助。

网友(2013-09-25):
楼主,我也在做这个实验,没搞明白这个问题。。。求帮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