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控制引脚18个,需控制的电源路数40路,电源电压15V,请教如何实现

楼主(2013-02-19):
单片机控制引脚18个,需控制的电源路数40路,电源电压15V,请教如何实现

网友:
MCU  18pin I/O 如果你說控制 40 個 power 是指 On/OFF .
那 maybe

1. 只能用 seri I/O   就是 TTL  shift register .
把 serial data shift Out + 控制 IO 打開, 當你 shift 時不能變所以要多一CONTROL SIGNAL

1~ 8 路電源  = 1 pin serial I/O +  8bit shift _reg1 + control  1
9~16     = 1 pin serial I/O +  8bit shift _reg 2+ control  2
17~24  = 1 pin serial I/O +  8bit shift _reg 3+ control  3
25~32  = 1 pin serial I/O +  8bit shift _reg4 + control  4
32~40  = 1 pin serial I/O +  8bit shift _reg 5 + control  5

serial IO 可共用 ,  5 TTL shift reg   + 6 I/O

2. 用 matrix I/o
X => 5 bit   接  bjt base
Y => 8 bit       接  bjt collector
+ 控制 READY
X=hi & Y= hi  bipolar 會ON . 但是下面還得串 40 控制 BJT
當 scan I/O   由控制 READY 先關掉 以面POWER 開開關關 ..

或許還有更好方案

須耗掉 14 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样bjt实现电路通断,是否优于继电器,另继电器是否可以采用信号继电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BJT是否优于采用继电器?是否可以采用信号继电器?

网友:
bjt  mos  relay 都類似

看你要求吧
不過 你說POWER到底是那類??   电源路数40路,电源电压15V
是多少 A ???

电源路数40路  scan 時能切斷嗎?  還是說只是單純 ON  OFF ?

网友:
可以外接译码器

网友(2014-09-07):
没看明白

网友:
不知道是扩展控制方法,还是优化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