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中怎样在ciw增加TSMC PDK Tools 菜单

楼主(2013-02-19):
刚开始学习tsmc pdk,发现在同一个环境中输入icfb,打开的ciw窗口中,时有能出现TSMC PDK Tools 菜单,有时又不能。请问这是为什么,不能出现的时候怎么调出TSMC PDK Tools 菜单。请大侠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6-02):
没搞清楚的同问

网友(2014-07-17):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在icfb下是否有.cdsinit文件,如果没有,那么你们需要调用一下T的PDK才能触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I think TSMC menu appears in Schematic editor window and not in CIW...

网友:
问得一头雾水啊

网友:
it appears in CIW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n i help you

网友(2023-02-17):
就是前面说的,随便打开一个schematic或者layout,然后CIW里就会自动出现TSMC PDK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