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则表达式中变量若含有[],如何能让匹配正常进行

楼主(2013-02-19):
eg.
$a=w_dt[0];
/$a/
发现匹配不成功,分析原因应该是[]在正则表达式中被识别为通配符或特殊字符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正则表达式把[]当作普通字符进行匹配?
求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反斜杠,形成这样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明,$a不是由文件读进来的,可能有[],可能没有。
能不能在正则表达式里做什么设置能使$a强行表示为普通字符串?

楼主:
回复 楼主:

    错了,$a是由文件读进来的。总之改$a很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a0="w_dt[0]"

$_=$a0;

s/\[/\\[/;
s/\]/\\]/;   # 把变量$_中的[ ] 替换成\[ \]

$a=$_;  # $a中存着 "w_dt\[0\]"

$_="head w_dt[0] end";

s/$a/MATCH!/;  # 可以用来匹配了

print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