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调试求助!!!!!!!!!!!

楼主(2013-02-19):
做一个摄像头的vga显示。有chipscope配置后 看的vga显示结果正常。把bit文件下载进SPI里。断电以后 显示的图像就错位了。再用chipscope配一下 还是正常。本人新手菜鸟,大师们能帮忙分析错误可能在哪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程序是从一个cmos读取raw数据,然后做一个颜色插值。然后送到VGA显示。断电后,FPGA重新上电自动配置应该是成功的,因为vga显示出图像了。只不过,图像分成了四小块,和打乱的拼图似的。但是这个bit文件在chipscope配置时,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或者我直接在impact里program也不会有这种现象。 后二者vga显示都正常。估计出现图像偏移错误是因为一个sdram_FIFO的复位问题。但是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同一个bit文件不同方法结果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我现在把cmos管教屏蔽了,自己写了一个simulator 给图像。结果还是一样。说明不是cmos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确定和摄像头没关系。slack很长,时钟才27m。错误每次都一样。我借用cmos给的数据使能信号,做了一个静态颜色渐变图。vga显示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才的热心人啊!!!!!!

网友:
有没有PCB级系统整体复位?断电再上电SPI加载后试下复位看看。

问题可能并不出现在FPGA上面,手JATG手工加载BITFILE完成后会有个复位操作,也许会把VGA显示相关的部分也一起做了下,而SPI只完成FPGA本身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vga显示的控制module也是在fpga里的啊 源程序里fpga上电后应该是自己会有个复位的过程给所有的模块都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长复位就解决了!!!!!!!!!!!!!应该是果然是reset。感谢大家!!!!!!!!!

网友(2014-08-15):
有才的热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