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调试求助!

楼主(2013-02-19):
做一个摄像头的vga显示。有chipscope配置后 看的vga显示结果正常。把bit文件下载进SPI里。断电以后 显示的图像就错位了。再用chipscope配一下 还是正常。本人新手菜鸟,大师们能帮忙分析错误可能在哪里么……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应该是reset的问题。再次仔细查查相关逻辑的reset。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说的好象是你在线下载程序时成功了的,然后将程序固化到存储芯片里的时候没成功或者是你上电FPGA没配置成功。
可以将示波器点在FPGA的DONE信号引脚上,然后上电看DONE的变化,看FPGA配置成功没。
也有可能是你复位信号延时的问题导致配置不成功。

网友:
check reset,  get a push button to do re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程序是从一个cmos读取raw数据,然后做一个颜色插值。然后送到VGA显示。断电后,FPGA重新上电应该是成功的,因为vga显示出图像了。只不过,图像分成了四小块,和打乱的拼图似的。但是这个bit文件在chipscope配置时,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或者我直接在impact里program也不会有这种现象。 估计出现图像便宜错误是因为一个sdram_FIFO的复位问题。但是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同一个bit文件不同方法结果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set的信号是在片上两个锁相环稳定后,计数一定时间得到的reset。应该是复位的。

网友:
可以这样debug:在你的设计中加入chipscope,用SPI配置bit,用chipscope查看相关逻辑的波形,定位出错的地方。

网友:
电FPGA没配置成功。
可以将示波器点在FPGA的DONE信号引脚上,然后上电看DONE的变化,看FPGA配置成功没。
也有可能是你复位信号延时的问题导致配置不成功。    这个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成功也会显示图像么?应该是成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我试试看。应该会有效。

网友:
你的问题还没有说清楚,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