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后仿时,带寄生和不带寄生的TC仿真结果差别很大,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02-19):
小弟在进行bandgap后仿时,带寄生电阻和不带寄生的TC仿真结果差别很大,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 drain source lpe resistor TC effect, modify layout & add more contact/via to interconnect.

网友:
需要详细说明,比如给前后网表,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后仿什么也不抽取,仿真一下和前仿有差别吗?

楼主:
回复 4# cyl 无寄生的calibra仿真和前仿一样,有寄生电阻的就变很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what‘s the lpe resistor ?   how to modify layout ?can you give me some suggestions ?
   Thank you!

网友:
bandgap 后仿应该没有多大区别,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可能你的电阻提取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提取有问题,可能是?

网友:
这个相差很大是多大?有没有看里面的电流变化多少,有没有看里面的器件模型是否被更改,有没有看提取的电阻数量级大概是多少,有没有看后提取过程是否正确?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本地对比网表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了,我会逐步检查的,带寄生后仿比不带寄生后仿大了20ppm。

网友:
有可能是版图的布局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影响很大?

网友:
caused by parasitic resistance mismatch, common case in layout

网友(2018-06-15):
:o:o:o:o:o:o

网友:
需要在本地对比网表解决

网友(2023-03-20):
失配的问题吧,不确定

网友(2025-03-06):
请问最后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