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12轨高速标准单元库

楼主(2013-02-19):
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求助,望不吝赐教

问题:有些foundry在130、90、 65nm工艺给出了9轨和12轨两种标准单元库,12轨标准单元库号称是高速库,原因为何,它的优势是什么?

谢了先

楼主:
问题续:
哪位有应用9轨和12轨两种标准单元库同时进行设计、或对比分析的经验,能否给展示一下,高速库的高明之处,

谢了

网友:
设计12t单元时,空间比较大,容易优化

网友:
12t空间大,走线以及优化起来都比9t要更方便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
12T的SC是不是比9T的SC速度也要快一些~

网友:
12T的应该好优化,速度快吧,不知道漏电,power会不会增加啊?

网友:
速度快,驱动大,对应的漏电以及power都会增加的

楼主(2014-09-06):
谢谢版主和各位大侠!

网友(2022-06-08):
thanks for the discu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