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做過 psr (primary side feedback) ic嗎

楼主(2013-02-19):
有人做過 psr (primary side feedback) ic嗎 ?

目前市面常看到都是 iwatt的 ic  ,  iwatt 是用 A/D convert + DSP ..一開始到 穩定很花時間 ,
不算很好的設計 , 但市  為何其他家都無法切入市場?
還有 psr 如果 不同客戶 會不同 transformer設計下
如何能達到 要求 < 5% ??

那其家 非digital 的 psr 沒市場嗎 ?

网友:
PSR <5%  产品很多呀

网友(2013-05-04):
回复 网友A:

   CV 5% ,CC 5%,现在都有产品达到这个指标,很容易的。。。。

楼主:
HOW ABOUT MOS driver v.s. Bipolar ??
bipolar 不是速度比mos 慢嗎  還有能耐到600v ??

网友:
回复 网友B:

   BJT的耐压不是问题,现在600V,700V的很常见,但是BJT得关断延迟很烦人的,做CC的时候比较郁闷。   相对来说,MOS管就好办很多了,还有就是MOS的损耗比BJT要小些。。。。。

网友:
bipola开关r的确比较慢

楼主:
bipolar base charge 須先放掉
有些會 pre_off ..先做 ,

网友(2013-10-15):
回复 网友B:

    我们正在尝试做i数字原边反馈的ic芯片,你现在也在做吗,希望可以相互交流下,如果可以的话,资料共享也行

楼主:
no ,  Iwatt 是使用digital + dsp + a/d  convert ..很耗電的方式

而且 burst mode 時 完全沒打gate 跟本無法 判斷2次側 其實 psr 問題點不少,

楼主(2014-10-02):
量產還能 整個 system  <5% ?  IC 有TRIM當然沒問題 , 但是 整 system ??
engineer running 跟本不準, 因為還有 transformer 本身誤差

另個 no loading 下該如何做準電壓

楼主:
問題是做一堆真有量?

flyback 只有 OB  LD  RT 三大家

PSR IWATT 一大

网友(2014-11-25):
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