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电荷泵锁相环,VCO不振荡

楼主(2013-02-19):
Hspice仿真电荷泵锁相环,VCO不振荡。用spectre仿真的时候锁相环正常,VCO震荡。
hspice网表设置了起震的条件,设置步长。谁知道还要设置什么东西么

网友:
可以在电感上设置一个初始大电流

网友:
.ic v(*)=
设上初值就振了

网友:
apply a initial voltage on vctrl

网友:
仿真环路需要对vc设置初值么?initial的不是vn1,vp1么, .ic  V(X1.XVCO.VP1)=0  V(X1.XVCO.VN1)=1

网友:
Hi 尘下之尘:
My method is a simulation method too.

I hope the author can describe more information on it to know why vco can't oscillate?
ex: vco current,  vdd is ramp or n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