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特征阻抗为什么定100Ω

楼主(2013-02-20):
各位大牛,差分对特征阻抗为什么定100Ω?

网友:
50欧姆是pcb上面较容易实现阻抗的中间值,所以差分就是100欧姆。

网友:
不明白楼上的

网友:
应该说是50ohm 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了, 包括电缆,芯片,天线等,都是50ohm, 所以差分100就是标准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这个主要还是历史原因

网友:
Teflon is used as dielectric in coaxial cables. As Teflon has least loss at 50ohm impedance, it has become stadard

网友:
diff impedance vs. single impedance

网友(2013-03-29):
单短信号到地是50欧,所以差分两根信号就是100欧拉

网友:
不过现在很多差分对不走100ohm了 像PCIe走85ohm

网友:
把二條導線看成並聯,就是要加一百了!

网友(2014-10-05):
一根线50,两根线当然就10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两根线串联才对   楼主可以去看看差模阻抗和奇模阻抗的定义。

网友(2014-12-13):
其实采用50欧姆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我好想看过一本书说实际能量的最大利用效率和最大传输功率分别是三十几和七十几欧姆,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问题,所以业界做了一个折中就采用了50欧姆,也成为一个默认的标准,不过这个极大的方便了人们设计的时候期间接口的一致性,要不你想想得做多少匹配电路来完成很多射频端口的对接!!

网友(2015-03-15):
单端50ohm 差分10ohm,比如网卡,pci-e,ddr

网友:
主要還是PCB材料的問題, 50ohm的單端比較好達成, 再低就難了

网友(2015-07-21):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由于接收端的原因造成吧。大部分的差分还是100ohm

网友(2016-02-23):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6-04-07):
这个是不是并联的意思

网友:
信号完整性有提到50欧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