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VM架构,信号流动方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2-20):
有没有人有办法,可以令sequence可以利用interface中的信号?driver和monitor之所以可以利用interface里面的信号,是因为他们有一个uvm_config_db  set和get的机制,但是要是想让sequence也可以利用interface中的信号,怎么办?

网友:
有人有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谁啊。。。。?求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帅哥,求办法!

楼主:
你也用UVM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吗,哥们儿!

网友:
virtual interface主要是连接testbench和DUT的,sequence只是testbench里面的一个东东,一般不需要用virtual interface去传递什么吧,直接定义在sequence_item里面不是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你讲的道理很有道理!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网友:
办法很多,我抛砖引玉一下:

sequence对应的sequencer里的东西对sequence本身来说都是可以使用的,只需要使用
p_sequencer.xxxxxx即可;

而sequencer是一个component,可以通过config db的机制进行任何东西的配置,当然也包括virtual interface;

这样只需要通过sequencer做个中介搭个桥即可!

还记得UVM方法学里sequence引用sequencer的starting_phase么?是一个道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