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做过电能计量芯片的同志,进来看看

楼主(2013-02-20):
了解到的计量芯片给出来的指标基本上都是500:1或者1000:1的动态范围内,精度达到0.1%;
然后,好几款计量芯片给出的里面的sigma-delta ADC都是16bit的(比方说 ADE7756)

所以我理论计算了一下,比方说500:1的动态范围内,前面的PGA最大提供16倍的增益,那么等效到ADC上就是32:1的动态范围,然后在这个输入范围内,都需要达到0.1%的精度的话,那就是对应最小输入时,ADC能有10bit,当输入信号最大,也就是最小信号的32倍的时候,ADC岂不就是能达到15bit了,对应SNDRmax=92dB,而这只是理论对ADC的要求,实际设计时,我们往往需要将ADC的指标提的更高,有效位数至少高于15bit。
如果计量芯片说的16bit ADC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能达到的最大的位数的话(实际上,像ADE7756中给出了一个SNDR=62dB,这是对应PGA=2,ADC的实际输入为1V已经是它最大输入值,换算到ADC的话SNDRmax有68dB,也就是实际有效位数根本没有达到16bit)

所以像用了24bit ADC的计量芯片,我觉得他们能达到那么高的精度没有问题,不能理解的是这些采用16bit的ADC的计量芯片是怎么做到那么大的动态范围内都能达到0.1%的精度的。

网友:
是不是你某些指标理解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不知道是哪理解错了,我都是按通用的说法来理解这些指标的,所以就想看有么有做过计量芯片的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0.1%其实就是噱头,没有谁能做的到的
全温域的reference的温飘就不止0.1%了
另外计量芯片和其他种类的芯片还是有差异的
频率低,而且关注的绝对精度而不是相对精度

网友:
通常PGA的增益设置对ADC的SNR影响不大,电压电流Sensor的影响大。
0.1当然是个比较粗糙的说法,通过系统校准,采用外部基准,还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