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zynq征文】设备树生成

楼主(2013-02-20):
ARM Device Tree
起源于OpenFirmware (OF),在过去的Linux中,arch/arm/plat-xxxarch/arm/mach-xxx中充斥着大量的垃圾代码,相当多数的代码只是在描述板级细节,而这些板级细节对于内核来讲,不过是垃圾,如板上的platform设备、resourcei2c_board_infospi_board_info以及各种硬件的platform_data。为了改变这种局面,Linux社区的大牛们参考了PowerPC等体系架构中使用的Flattened Device TreeFDT),也采用了Device Tree结构,许多硬件的细节可以直接透过它传递给Linux,而不再需要在kernel中进行大量的冗余编码。

Device Tree
是一种描述硬件的数据结构,由一系列被命名的结点(node)和属性(property)组成,而结点本身可包含子结点。所谓属性,其实就是成对出现的namevalue。在Device Tree中,可描述的信息包括(原先这些信息大多被hard codekernel中):CPU的数量和类别,内存基地址和大小,总线和桥,外设连接,中断控制器和中断使用情况,GPIO控制器和GPIO使用情况,Clock控制器和Clock使用情况。

通常由.dts文件以文本方式对系统设备树进行描述,经过Device TreeCompiler(dtc)dts文件转换成二进制文件binary device tree blob(dtb).dtb文件可由Linux内核解析,有了device tree就可以在不改动Linux内核的情况下,对不同的平台实现无差异的支持,只需更换相应的dts文件,即可满足。

因此本节介绍一下基于zynqdevice tree生成方法,主要参考xilinx wikiDevice Tree Generator方法:http://wiki.xilinx.com/device-tree-generator

1. 下载Device Tree Generator(Ubuntu平台)

首先通过Git下载xilinx网站上的Device TreeGenerator工具,笔者的平台是Ubuntu11.04,脚本如下:

  1. git clone git://git.xilinx.com/device-tree.git bsp/device-tree_v0_00_x

2. EDK/SDK配置(Windows平台)

由于笔者在ubuntu平台上没有安装ISE套件,因此直接在Windows平台上配置EDK/SDK

EDK中建立了系统,通过“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导入到SDK中,如图1所示,硬件配置已导入到了SDK中,

1

然后将Ubuntu平台上下载的Device Tree Generator工具拷贝到windows中,文件如图2所示。 device-tree.zip (1.85 MB , 下载次数: 359 )

2

打开Xilinx Tools->Respositories工具

3

Local Repositories中点击New,加载到Device TreeGenerator工具的目录,然后点击Rescan Repositories,点击OK完成配置,如图4所示

4

3. Device Tree Generator工具使用(Windows平台)

点击File->New->Xilinx Board Support Package

5

可以发现在Board Support Package OS选项中有device-tree,在未配置Device Tree Generator工具之前只有standalone

6

点击Finish进入BSP的设置

7

首先设置console device,笔者在EDK配置中只配置了PS部分的UART口,如图8所示,此处只能选择ps7_uart_1

8

然后是Bootargs,默认设置是console=ttyS0 root=/dev/ram

console
参数是需要与consoledevice参数相同;

root
参数是引导Linux内核到此参数设置的位置处寻找文件系统,这个位置可以在RAMcompact flash disk或者远程计算机共享的网络文件系统NFS中,相应参数设置如表1所示。

1

  root filesystem location    bootarg options
  ramdisk

  root=/dev/ram

  compact flash disk

  root=/dev/xsysace/disc0/partN (N表示文件系统的分区号)

  nfs

  root=/dev/nfs nfsroot=<nfs  server>:<nfs share>,tcp

BSP
设置完成后点击Build Project,会生成xilinx.dts文件,如图9所示。

9

4. dtb生成(Ubuntu平台)

dtb
文件需要DTC工具转换dts文件得到,在《Linux内核》这节中下载了linux-digilent,其中就有DTC工具。因此这一步需要转换到Ubuntu平台上执行。

xilinx.dts文件拷贝到linux-digilent文件夹中,执行以下脚本可生成dtb文件,如图10所示。

  1. cd linux-digilent
  2. ./scripts/dtc/dtc -I dts -O dtb -o ./devicetree.dtb ./xilinx.dts

10

网友(2013-05-20):
好东西,正是我要找的

网友(2013-06-27):
十分感谢楼主,正是紧急需要的,谢谢

网友(2014-02-19):
很好,今天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