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放大器設計問題

楼主(2013-02-20):
想請問一下功率放大器在負載端做完功率匹配後
常常會因為Source端的阻抗匹配原因
造成Load端的匹配跑掉
是否有解決方法或經驗談呢
謝謝

网友:
肯定需要重调的,不要太在意输入,差不多即可,你是多少频率,效率要求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