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GOH的概念

楼主(2013-02-20):
PR作业中要求尽量减小GOH的ratio,要求少于10%
请问GOH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3-06-04):
数字后端GOH的概念(已解决)

确认结果:GOH指PR前后gate的增长率。具体英文缩写不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gate over head?

网友:
咋控制增长率?

网友:
加大wire的model的长度。
说不定还会GOH负值出来。

楼主:
日本客户的变态要求。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最终的话,schedule很紧,这一条要求忽略了,不影响tapeout。
方法的话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这边也有些对策,但达到精确控制到10%以内,有点难度,
影响因素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感觉不好做啊,有什么对策分享一下,或者大概说说设计的一些指标供参考啊

楼主:
要求就一句话,很简洁:要求尽量减小GOH的ratio,要求少于10%
工作中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宗旨就一条:控制影响utilization的因素。
FP/Place/CTS/OPT/Route的每一步都要care utilizaiton,并分析和理性;
控制LVth/HVth cell的使用;
合理的dont use cell设定;
合理的DRV制约;
合理的timing制约;
bound/group的控制等等
其实我说的很模糊,这些只是切入点,唯有多次不断的test方能得到合理的控制。
我觉得这条变态的要求使得后端设计f又多了很多需要tradeoff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
即使上述几条设定不合理也能解决问题完成tapeout。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ming要求不严还好,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jg,学习,唉,继续学习。

网友(2014-10-13):
请问gate over head是什么?不确定是什么概念那怎么找到对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