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测试出现稳定的低频波动

楼主(2013-02-20):
如图片附件中所示的
测试过程中出现了稳定的低频波动
初步分析是环路延迟导致相位裕度不够,但是电路仿真始终没有呈现波形
请问,有谁遇到过此种问题吗
还有,能否推荐一些buck设计稳定性方面的论文呢?一般没有专门讲稳定性的论文,都是讲建模跟稳定性,还有讲混沌跟交叉什么的。。。

楼主:
补充说明,图中ch2:输出电压,ch3:参考电压,ch4:电感电流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以下几点:
1.开关频率2Mhz是吧,看你的周期性出现的波形的周期大约为6u,也就是167KHz,大约1Mrad/s,在你的波特图上看看这个频率处的幅值,
电容的ESR是多少,看看是不是增益裕度不行了。
2.你仿PM的环路可以贴出来看看,电流模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现在的PM是多少呢,把仿真结果贴出来看看?也要注意下占空比信号产生中的延时,譬如400K的环路带宽,那么10ns的延时就会产生1.44degree的PM损失,你的PWM比较器,Driver什么的延时都有作用。

你再多贴点东西出来,可以帮你一起分析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是用PAC,PSS仿真环路bode图的,电路设置如图1中的,添加port,所有附加开关全都置有效位。PAC和PSS设置如图2,3,仿真得到bode图(条件是输入3.3V,输出1.2V,负载200mA,开关频率2M)。请帮忙看下PAC跟PSS的设置,我现在仿真出现了中断问题,还在检查中。

网友:
振荡了?
可以试试负载变化的时候,输出电压是否有振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采用pac和pss仿真得到的bode图,带宽290k,裕度60.从仿真看,环路稳定情况是比较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变负载,这种震荡还是存在,图中是100mA和200mA的测试结果

100mA

100mA

200mA

200mA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的pss仿真,我还没有怎么了解这个,Beat Frequency你为什么要设置成2M,波特图超过带宽之后的曲线变化很陡峭,这部分信息看来不是很真实。
你的环路是电流模的是吧,看看斜坡补的够不够。
我以往都是用的ac仿的,就是自己把功率级等效成一个电路。
你再对比一下不同负载时候的波特图,看看变化,看你不同负载的振荡波形不太一样。

网友:
从电流振荡波形来看,duty cycle变化很快,如果是环路不稳定的话,只有可能是高频点相位裕度不够(类似于电流模的次谐波振荡);如果环路的等效AC模型相位裕度够的话,就是大信号不稳定,比如EA输出高频幅度变化太快,ramp跟不上,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原因是从vfb到Verror的高频增益太大,补偿上减小高频增益就行了。

网友:
通过改外部器件试一下,改大电感L值,稳定,是斜率补偿问题;
改大Cout,可稳定,那就是环路问题。

这个得到结果比较快。

网友D:
1,找一个电压,负载稳定的工作点,用频谱分析仪分析一下该点的环路,与仿真做个对比。看看是不是欲度不够。也可以拉一个负载动态看看。如果是PWM buck,也可将补偿电容加大,看看是不是稳了。当然这种情况也不一定是环路造成的。
2,也可能是噪声干扰导致。你把驱动变慢看看(BS加电阻或者切掉一些驱动)。让芯片agnd干净些。有没有驱动是画在角落上的,如果有,把它切掉。
3,再有就是可能你的EA或比较器太快了。模拟模块的PSRR看看有么有非常差的。减小一下环路上运放的gm。

网友:
在环路稳定的情况下,ramp compensation不够绝对是大小波,不会是低频抖动。

楼主(2013-05-06):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现在怀疑是输出电压和参考电压上的纹波造成了EA输出端不稳定从而造成占空比受到干扰,但是实际仿真下同样大小的尖峰输出还是可以稳下来的。增加3倍的尖峰输出会出现震荡,是否是我寄生加的还不够?另外,帮忙看下我7#上贴的图片,是不是很像非连续模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没错,但是如果EA输出端不稳的话也可能造成类似次谐波的现象

网友(2015-04-01):
    请问这个source PORT是要加在哪里的

网友:
是不是PFM的不能用PAC/PSS来仿

网友:
Changed the type of cap ( vout) ,because changed ESR may be improve stability

网友(2015-06-16):
先试试11楼的方法,快速诊断一下。
学习中。。。

网友(2019-08-14):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3-19):
加大输出电容吧,应该会有效果

网友(2021-12-26):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我目前正在做COT的稳定性仿真,电压模的,PSS+pstb 但是pss仿真一直不收敛,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D:
1,找一个电压,负载稳定的工作点,用频谱分析仪分析一下该点的环路,与仿真做个对比。看看是不是欲度不够 ...

大神,关于环路比较器的延时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有啥直观的判断吗,对高频的buck电路用理想的比较器可以稳定,但是给比较器一定的延时之后输出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