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未使用管脚高低电平很随机,设置弱上拉三态输入无用

楼主(2013-02-20):
求教各位,我将所有不用的IO设置为弱上拉三态输入,上电都正常,下载完程序后发现不用的IO管脚有的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而且每次下载完程序之后现象不一致,电平高低比较随机,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是ISE的话,在生成bit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可以在FPGA里面把不用的IO上拉/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