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后 hold time违例

楼主(2013-02-20):
求助各位大侠:在CTS时 hold time违例需要全部消除吗?用什么command?

网友:
先把routeDesign和optDesign -postRoute 做好吧

网友:
不需要,routing之后再修。

网友:
不需要吗?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CTS后产生的hold violation可以用CTO消,但是不需要,我发现这样做的话,route时候速度会变慢而且可能会出现大量violation用search&repair消不掉的情况(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在post route后用post route opt将各种violation一起优化掉。初学,不知道对不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