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电平转换的电路

楼主(2013-02-20):
最近在做一个Li电池平衡项目,外围电路如下图所示:
5节电池组成battery pack,电池平衡需要测量每节电池的电压,需要使用电平转换电路,例如将VB4和VB3之间的电压(也就是第四节电池的电压)转换为对芯片内部地(VB0)的电压Vbat4,供电路后面的ADC使用

电路

电路

请问有没有好的这方面电路,介绍一下,或者能否告知这类电路名称叫什么,在网上搜电平转移找到的都是数字3.3V转5V这类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要把模拟电压做个减法,每个做减法的放大器的VDD-VSS至少还得比当前的VDD-VSS范围大一点,得用到电荷泵产生出每个放大器头上的VDD。大致上是这么个思路么?没做过,讨论讨论吧

网友:
差分电路就能实现采样电池压差,并且转换成你需要的某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