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算法芯片如何进行面积估计

楼主(2013-02-20):
在设计芯片的时候,ASIC平台,对于算法占用的芯片面积评估,怎么用门数(GE)估计?
如一个异或运算,占用多少个门,一个选择器占用多少个门?
用什么软件可以在综合的时候给出门数估计?

楼主:
门数估计与工艺是什么关系?在0.18,0.13下占用的门数经常是不一样的。

网友:
门数 = 综合工具报的面积/某工艺下最小驱动NAND2门的面积
运算语句综合出来的电路结构取决与综合工具和工艺库。

楼主:
受教了!
因为对这方面工作刚刚开始,请教一下对于某工艺下最小驱动NAND2门的面积,这个如何查看,有规定还是需要自己写一个这样的语句编译一下?

网友:
看对应的library NAND2的area就知道了。。。。

网友(2018-11-27):
多谢啦 好书。。。

网友:
二输入NAND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