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 InstallScape 04.11.s03 version problem

楼主(2013-02-20):
in the process of installation, when use the installscape to load the local directory/media
then in the terminal display some information like this:

com.khanpur.installerng.ISInstallScapeVersionException: This release can only be installed with InstallScape 04.21.b01 or higher.
You are using InstallScape 04.11.s03.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of InstallScape and try again.

where can i find the latest version of InstallScape?  Please give some advice, thank you!

楼主:
use the link resoure, iscape.04.21-p004 and add the path =...iscape.04.21-p004/bin to "bashrc" then
wl@ubuntu:~/eda/iscape.04.21-p004/bin$ ./iscape.sh
The installed InstallScape is not for the LNX86 platform.
Please use the InstallScape for LNX86 platform.
Exiting...

some thing wrong?

楼主: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网友(2013-04-29):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Can you tell me how to solve it ?
thanks!

网友:
回复 楼主:

I also met the same problem.
would you please show me how to fix it?

网友(2013-08-07):
回复 网友A:

i have meet the same problem,and i down the new from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9265&highlight=cadence%2B%D7%EE%D0%C2    , and Extract it, run the "iscape.sh", and you will see it.

网友(2013-09-24):
发的撒快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2013-10-30):
Also met the same problem.
How to solve it?

网友(2013-12-22):
Guys, i also meet the same problem.
And i can't find any solution Can you help me?

网友:
Hi buddies,
easy to solve, don't worry.
first check your extraction directory path, DOESN'T  exist any SPACE in the your path and folder names, because function "java -jar -classpath .... " in bashrc is sensitive to space  in directory name. check your path by "pwd" command on terminal. change space in folder name to underline like: IC Tools --> IC_Tools
then check java is installed on your machine, if not, run command in root privilege: yum install java

enjoy it

网友:
回复 楼主:

   can i know which os and version is compatible for cadence

网友(2014-02-10):
楼主找到了分享一下哦

网友(2014-05-29):
Same problem faced... just remove the spaces in your path as suggested ... its working..!!!!

网友:
感謝8F會友提供的網址....

网友(2014-09-21):
搞不懂 有没有详细步骤解决
刚接触这系统和软件

网友(2015-01-17):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5-04-21):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用?

网友(2015-06-15):
回复 网友C:

   你好这个iscape下载的115网盘帐号和密码不对嘛。你能提供一下吗。谢谢了,我现在也遇到这个platform问题了。急求。谢谢了

网友(2015-08-20):
Two things to check:
1. Check if you have installed java on your linux machine
2. type ./iscape.sh once you have entered the cd <iscape_top_dir/bin/
Look in the terminal for errors if any

网友(2016-04-10):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请指导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记性,自己当时自己搞好的,现在又忘记了 ,应该是iscape 需要32bit的libXext.so.6/libXtst.so.6,现在我的机器挂了,还没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啊,你要是回想起来具体的解决步骤,再回复一下我奥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要检查 blibc.i686/libXext i686/libXtst i686安装上,而且执行./iscape.sh的时候,路径上不能有空格!!!

网友(2016-05-24):
Also met the same problem.
in centOS 32bit and UBUNTU14.04 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