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ple lighting connector chip 功能是如何?? BQ2025 和NX20P3

楼主(2013-02-21):
Apple 對 micro USB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83&t=2524515

蘋果要看 D+, D- 來認別裝置. 如果啥都沒有就不充電(其實對, 也不對).

D+/D-如果是2.0V/2.0V表示是電腦,給500mA充電,充iPhone會較原廠慢一半,充iPad可充但很慢
D+/D-如果是2.8V/2.0V表示是iPad充電器,可供1.5A,接iPad給1.5A,接iPhone他自己只會抽取1A.
D+/D-如果是2.0V/2.8V表示是iPhone充電器,可供1A,接iPad他自己只會抽取1A,接iPhone給1A可.
PS: 1000mA = 1A, 500mA = 0.5A, 100mA = 0.1A

那 lighting connector 內 chip 到底如何工作 ??

However, TI does have published datasheets on the BQ2022, BQ2023, BQ2024, and BQ2026. These four chips are cataloged on TI’s website as battery fuel gauges, but they are not identical, with three of them being serial EPROMs and one of them being a battery monitor IC.

To complete the story, let’s look at the other three chips on the lightning connector board. The NXP NX20P3 includes one huge transistor occupying over 75% of the die area. It also has a fair amount of analog circuitry

The Texas Instruments BQ2025 is a serial communication chip (EPROM and SDQ) interface found in the Apple Lightning cable.

NXP NX20P3   和 BQ2025 是那類CHIP ??

http://www.chipworks.com/blog/recentteardowns/2012/10/15/inside-the-apple-lightning-cable/

楼主:
回复 楼主:

    iPhone5 Lightning接口线拆解
http://www.dz3w.com/articlescn/mobile/77937.html

http://www.ithome.com/html/iphone/27937.htm

ChipWorks称芯片上包括了大约有64或128位的存储容量的EPROM,同时还有大型驱动电晶体、模拟电路以及大量电容

Lightning数据线中共含有四块芯片,其中两块为负责传输功能的普通芯片,另两块芯片则比较复杂。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一块德州仪器制造的芯片:这块TI BQ2025并没有出现在德仪的数据表单上,但Chipworks将其拆解后发现,这块芯片与一块通信芯片相连,具备“简单的安全功能”。Chipworks提到,这个安全功能与今天的打印机墨盒等产品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反而与早期制造商所使用的技术比较接近。

其中两颗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只采用少量三极管)的芯片。另外一颗是NXP公司的NX20P3,但是关键的是第四颗TI公司生产的芯片BQ2025.
从下图中,可以看到TI的芯片靠近连接器。BQ2025在TI的库里目前还找不到已发布的datasheet.但却能找到类似的BQ2022,BQ2023,BQ2024及BQ206.
这四颗芯片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三颗是串行EPROMs,另一颗是电池电源管理芯片(BQ2022).
不过这四颗芯片也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即都是采用TI专用的单线SDQ接口。
所有BQ2025也极有可能是在采用相同的SDQ接口的芯片。
我们切开BQ2025后,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如下图所示,左上角是一逻辑模块,大约包含有5000个门电路,可能是64bit或128bits的存储模块.
另外包括有一些大驱动三极管,少量的模拟电路及电容。
所以基本可以说这是一个起安全控制作用的串行通信芯片.

楼主:
苹果转换线配置高,竟带ARM SoC及256MB内存

根据研究发现,苹果的Lightning数字AV适配器可能具有AirPlay接收功能。调查者发现这款适配器包含ARM的SoC,还有海力士的256MB存储模块。

  根据Panic Software的研究发现,苹果的Lightning数字AV适配器包含了ARM架构的SoC,可能具有AirPlay接收功能。
这种适配器一端连接iPad或iPhone,另一端为HDMI输出接口,能输出图像,属于转换性质。调查者发现这款适配器在性能上比旧式的连接器有所滞后,于是拆开来观察,然后就发现了ARM的SoC,还有海力士的256MB存储模块。
http://www.expreview.com/24057.html

网友:
看来楼主准备培杰 I5的数据线了  呵呵 有没有什么方案 我们也山寨一个

楼主:
No , 只是很好奇
GOOGLE 下..

网友(2013-04-06):
已经被破解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更多的官方信息出来

楼主:
未來應該 ANDROID 會多於APPLE 設備

只要 ANDROID 不也如此玩就好

网友(2013-05-14):
长见识了……

楼主(2013-07-11):
回复 网友A:

have anyone have other message about chip ??

Apple's Lightning port dynamically assigns pins to allow for reversible use

                                                                                                    Never miss an update Follow AppleInsider

                –
                A
                +

                        Tuesday, September 25, 2012, 06:24 am PT (09:24 am ET)

                                Apple's Lightning port dynamically assigns pins to allow for reversible use

                        By Neil Hughes

                A cabling expert has taken a closer look at how Apple's new Lightning connector works, and ha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8 pins on each side of the plug are dynamically assigned, likely thanks to the use of a unique chip in the iPhone 5.

Peter from Double Helix Cables first shared with AppleInsider last week his discovery that Apple's new Lightning connector cables feature integrated authentication chips. He has since taken an even closer look at Lightning and concluded that the layout of the pins must be dynamically assigned based on how the cable is physically plugged in to a device like the iPhone 5.

When it unveiled Lightning earlier this month, Apple noted that the new, all-digital connector "features an adaptive interface that uses only the signals that each accessory requires." But Peter's testing has shown that Apple's cable goes even further to allow for reversible use in either orientation.

Some features of the Lightning cable, such as USB power connections, are symmetrical on each side of the plug. That means that if the pins on Lightning are numbered from one to eight on each side, pin one on the top row connects with pin eight on the bottom row.

This allows users to flip the connector and plug Lightning into an iPhone 5 in either orientation. With this design decision, the lower right pin always makes contact with the same spot in the corresponding Lightning jack on the iPhone.

However, while the USB power connection is symmetrical, Peter's testing found that the data connections in Lightning are actually asymmetrical. As such, he believes that dynamic Lightning pin assignment is performed by a chip included on the iPhone 5.

"Take top pin 2 for example," he wrote in an e-mail to AppleInsider. "It is contiguous, electrically, with bottom pin 2. So, as the plug is inserted into the iPhone, if you have the cable in one way, pin 2 would go into the left side of the jack, flip it the other way and the same pair of pins is going to match up with the other side of the jack (as the electrical contacts in the iPhone's jacks are along the bottom)."

网友(2013-12-26):
Did anyone have schematic & control timing about this lightning?

楼主(2014-03-24):
回复 网友B:

    拿到一條山寨線..這線有一堆充電頭從 samsung  htc  iphone
其中一個燒壞在IC 這邊

sot23 -6 編號只寫個一個 t   + sot23-3  a15hb  bjt ??

网友(2015-01-22):
正想要了解磊

网友(2015-11-16):
回复 网友C:

    iPhone 5原裝Lightning內置防偽芯片分析
http://it.big5.enorth.com.cn/system/2012/10/17/010142321.shtml

MFi 全称是「Made for iOS」。MFi 后面会加不同的后缀,比如「MFi 授权的技术」是指第三方配件与 iOS 设备连接的技术(如 30 pin 数据线、Lightning 数据线、Airplay 音频传输、Carplay、耳机线控等)。「MFi 认证」指的就是苹果对这些第三方连接配件的认证了。MFi 证书有两种,一种是 MFi 技术开发证书,一种是 MFi 生产制造证书。一个拥有 MFi 技术开发证书的公司搭配一个拥有 MFi 生产制造证书的公司才能做出 MFi 认证的产品。当然,这两个环节可以是同一个公司。事实上,苹果给出了拥有 MFi 生产制造认证许可的公司名单

5v  0.0003a  => 0.3ma current

网友(2016-01-28):
Anybody have BQ2025 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9月12日iPhone5正式發佈時,蘋果公司行銷副總裁雷格·喬斯維亞克向各界介紹了一個無關輕重的改進:“iPhone 5將配置全數位、8針的Lightning介面。”但雷格沒有介紹的是,Lightning中暗藏了一塊晶片,這塊晶片最大的用途是將大量非授權配件廠商的產品擋在iPhone5之外。
自蘋果發佈第三代iPod音樂播放機以來,30針介面就一直成為其標準介面。這種使用在iPod、iPhone和iPad過去歷代產品上的介面最大優勢是:能夠與絕大部分週邊設備連接並保持資料傳輸穩定性。
對國內多數相容配件廠家來說,這種介面最大的好處就是無需向蘋果繳納任何費用就可以分享蘋果iOS市場的蛋糕,他們生產了在市場上熱銷的廉價資料線乃至各種外接音箱,電源等設備。
國內一家獲得蘋果MFI認證(apple公司 “made for iPhone”、“made for iPod”、 “made for iPad”的英文縮寫)的配件廠商向騰訊科技表示,蘋果在過去根本無力保障認證配件商的利益,獲得MFI認證後並不能取得更多的實際好處,只代表了配件生 產企業的設計與技術實力,消費者往往只有在購買價格較高的配件上才會關注產品是否取得MFI認證。
對蘋果來說,MFI認證並不僅僅是對蘋果終端配件品質的監控,還是一項不菲的收入,據國外媒體報導,MFI認證通過率僅有2%,參與認證的企業不但需要滿 足蘋果的各項苛刻條件,繳納高昂檢測費用,即使最終獲得MFI認證,每售出一個配件蘋果還會收取20%左右的分成。
利用晶片來對未獲MFI認證的產品其進行技術隔絕無疑已經成為蘋果推出新介面的最大動因。
山寨廠商的反擊
面對蘋果新介面的認證晶片,國內配件廠商呈現出了兩級分化的態度,部分技術含量不高的山寨企業對此表示絕望,堅稱這一市場已經崩潰;而另一部分資源深厚的企業則已經順利完成了初步的晶片**,並低調出貨了相關產品。
據騰訊科技瞭解,早在蘋果iPhone5上市之前,國內多家相關配件企業都通過不同管道拿到了蘋果新介面的相關技術規範,並展開了一系列的**工作。一位 化名“梁生”的從業人員向騰訊科技介紹,目前至少有3到4家公司完成了晶片**工作,目前基礎的資料傳輸和充電工作已無問題。
梁生稱,其實國內對這類認證晶片並不陌生,在多年以前,包括愛普生、惠普等辦公設備生產廠家就開始在墨水匣上加入防偽晶片,用來防止國內企業生產相容(山寨)產品及聯供(連續供墨)系統,對這些國內墨水匣企業來說,與原廠之間的晶片爭奪戰已經有了多年歷史,蘋果在安全晶片上技術並未強大到能讓專業公司無 法**的程度。
他透露,目前市場上已經有高仿iphone5資料線產品,批發價在60至80元人民幣,銷售價在120至180元人民幣。其實這些產品成本價並不高,但是只有幾家公司有應對蘋果安全晶片的解決方案,成本較高,短期內相關產品不會大降價,尤其是部分媒體宣稱山寨廠商無法推出iPhone5配件,所以現在經銷商均號稱自己提供的是工包或港版配件,利潤不菲。
另一位元長期從事蘋果外掛電源產品生產的業內人士則向騰訊科技表示,他們一直通過各種管道試圖尋找到**了iPhone5介面晶片的公司,希望能夠購買一部 分認證晶片,但卻一直沒有找到源頭,這讓他倍感困惑,甚至讓他認為所謂的**只是一場騙局,但是看到市場上已經出貨的相容產品,卻又無法解釋。
據梁生預測, 2個月後隨著技術的普及,相關資料線的價格有望降至到十幾元左右。
已有山寨廠欲“從良”
陳琦是一家蘋果iPhone和iPad音響系統公司的老闆,儘管零售市場上很少見到他們公司的產品,但在全球範圍內的諸多酒店內都可以看到他們生產的支援播放iPhone/iPod內音樂的音響設備。與很多珠三角的這類公司一樣,他也未曾參加過蘋果MFI認證,但在iPhone5推出後,他開始思考加入蘋 果MFI認證陣營,正式轉正。他向騰訊科技表示,iPhone5的Lightning介面讓他措手不及,因為跑遍了熟悉的IC提供商也沒有人能提供合適的晶片來適配 Lightning介面,想自行**又缺乏技術人才。公司新品的開發進度實際上已經停步不前,與提供簡單的資料傳輸和充電功能的資料線不同,音響系統的開發週期和難度很大,他希望以更穩定的節奏開發新產品。不光是陳琦,還有很多蘋果相容配件廠商也都有著類似的想法。這些廠商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對這塊認證晶片的陌生,其中甚至有人懷疑未來隨著iOS的升 級,蘋果可能不斷對認證晶片進行升級,那麼這些非MFI認證企業的產品將會不斷陷入消費者的投訴,直至徹底失去市場。

目前仍有很多配件廠商在估算不加入MFI可能會出現的損失,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企業申請MFI認證的數量即將迎來迅速的增長,尤其是生產價格昂貴的蘋果周邊的企業,有望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成為申請MFI的主力軍。

iPhone 5Lightning最大的特性安全性,Lightning是目前我們所看到資料線中最具安全性的,該網站還指出,如果市場力量推動,在蘋果的未來產品以及非蘋果產品中,我們將看到更具安全性和控制性的介面產品。

ChipWorks稱,蘋果Lightning電纜採用四個嵌入式處理器,加上一些被動設備,關鍵部件是標記為“BQ2025”和
NXP's NX20P3 IC”的德州儀器積體電路。BQ2025並未出現在德州儀器公佈的上市產品的資料庫中,Chipworks
BQ2025 也內置了同樣的安全技術。ChipWorks表示,晶片上包括了大約有64128位元的存儲容量的EPROM(可擦可程式設計唯讀存儲
器),晶片還包括大型驅動電晶體、相當多的類比電路和大量電容。

《連線》雜誌指出,“神秘晶片”能夠“確定插入iPhone或者iPod Touch特殊硬體的需求,根據特定任務啟用特定的功能”。例如插

=====

通常来说,我们只分析电子产品的芯片,比如 iPhone 5,但鉴于大家对苹果最新的 Lightning 底座线缆那么感兴趣,今天为大家解开 Lightning 底座线缆之谜,探探这小东西内部都藏了些什么秘密。

          众所周知,IOS7系统增加了检测非原装系统的程序,而我们从技术角落发现的问题,远远比这个更恐怖,以下是Lightning连接线的工作原理:

          Lightning 的确内置了四块芯片,还包括一些无源器件。其中两块芯片非常简单,只不过是两个晶体管罢了。第三个是NXP NX20P3。但是第四个就让人感兴趣多了,那是一块德州仪器的芯片。

          图中小板的正中央位置置就是德州仪器的芯片,上面印着“BQ2025”,但是这个零件号码并不是德州仪器公布的。德州仪器网站公布过 BQ2022, BQ2023, BQ2024, 和 BQ2026。这四种芯片均为电池电量计,其中三种是 EPROM 系列的,另外一种是电池电量监视 IC。但是这四种芯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使用了单线 SDQ 接口(这是德州仪器专利的串口通讯协议),都拥有一些基本的安全功能,譬如 CRC 的生成。根据这些信息,Chipworks 猜测 BQ2025 也内置了这些安全技术,也很有可能使用了 SDQ 接口。

         继续研究 BQ2025,发现芯片左上角的地方有一块数字逻辑板,包括大约 5000 个逻辑门。芯片上还包括了 EPROM (一种具有可擦除功能,擦除后即可进行再编程的 ROM 内存),大约有 64 或 128 位的存储容量。芯片还包括一些大的驱动晶体管,少量模拟电路,和相当一部分的电容。基本上一块串口通讯芯片有的组件都包括了,还包括一些简单的安全功能。 小小逻辑主板,大大芯片世界

          IOS7充电功能就靠它来控制,确切的说,真正起安全控制作用的并非这个芯片,而是芯片里面写的安全控制程序,其对码(解密)过程,可以媲美SONY笔记本时时对码的加密程序,一旦检测到非原装线,则立即断开充电,不工作。

        剩下的三个芯片解构图:

我尝试着从3家宣称已经破解了IOS7的厂家处(出于商业隐私,在此就不公布厂家名称),匿名要了样品,经技术检测,发现分别有以下BUG:

          1、先插手机端,提示:此电缆或配件尚未经过认证,因此可能无法配合此iphone可靠的工作。
          2、只插手机端,不带电的情况下,IOS7会自动检测,并提示:此电缆或配件尚未经过认证,因此可能无法配合此iphone可靠的工作。
          3、先插上适配器,再连接手机,通过恒流恒压设备检测,电流只有0.05A~0.1A电流。(正常工作在1A左右电流)
          4、当手机在0%电量关机状态下,手机无法通过充电开机。
          5、当手机电量5%~15%时,系统启动时时对码,当对码(解密过程)未通过,系统自动切断充电或数据传输。
          6、当手机电量70%~80%时,系统启动时时对码,当对码(解密过程)未通过,系统自动切断充电或数据传输。
          7、IOS6、IOS5等低版本的手机,不能正常兼容充电。          8、在充电过程中,对码程序未通过,导致手机死机,重起之后还是无法正常使用,只能重新连接原装数据线,死机状态才能恢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FIND

bq2026 datasheet.pdf (643.18 KB , 下载次数: 34 )

楼主(2016-05-22):
回复 楼主:

MORE
    http://technews.tw/2016/05/22/apple-lightning-war/

你點擊付款,買下一條 9.9 元人民幣包郵的蘋果傳輸線;你成為這條傳輸線本月下單的 30 萬買家之一。恭喜你,你不僅買到了這條看上去光鮮亮麗的線,還親自見證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及戰爭背後鮮血淋漓的暫時勝利者

一條線引發的「戰爭」
從某種角度上說,iPhone 和它的老爹賈伯斯一樣,不是一個讓人愉悅的朋友。因為它對於自己的「合作夥伴」──例如傳輸線──有著嚴苛甚至殘酷的要求。
「為了保護手機數據的安全傳輸」、「為了防止不穩定的電壓對手機和用戶造成傷害」這樣的理由,蘋果還可以給你一萬個。總之,為了判斷哪些傳輸線是「自己人」,蘋果推出了一個名為「MFi(Made For iXXX)」的認證機制。身為數據線生產商,如果想要「光明正大」地生產傳輸線,一個必要的步驟就是向蘋果申請 MFi 認證。

▲ MFi 認證標誌
沒問題,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我們就來「入境隨俗」一下,看看獲得蘋果的 MFi 認證到底難不難。
雷鋒網聯繫到深圳某公司,他們表示可以幫助企業進行 MFi 認證。這家公司的業務經理告訴雷鋒網,

一家生產數據線的企業想要申請 MFi 認證,底限是必須擁有自建工廠、工廠不能小於 2,000 平方公尺、工人不能少於 50 個。在申請的過程中,需要反覆修改產品設計,直到所有參數都達到蘋果的標準,這個過程大概需要 3-5 個月,為此還要付出 8,500 美元的代理費用。

▲ 代理 MFi 認證的某公司網站上所提供的服務、周期和價格。
講真的,達到這個標準,對於一般的傳輸線生產企業來說還是有相當難度的。某個獲得 MFi 認證的傳輸線生產商向雷鋒網透露:

僅僅拿下蘋果 MFi 認證的成本,加上從蘋果指定廠商採購傳輸線晶片的費用,就把每一條傳輸線的成本抬升到 15 元人民幣左右。這還沒有加上其他的物料成本和廠家的生產、銷售費用。

然而對於只想「安靜地做條傳輸線」的山寨廠商來說,按部就班地拿到什麼 MFi 認證,然後做一條 30 元以上的傳輸線什麼的簡直太沒有駭客精神了。
這場有關傳輸線的戰爭就此打響。
魔鬼晶片
如果你以為手中的蘋果線只是一條電線而已,那就大錯特錯了。
故事還要從賈伯斯在世的日子講起。那時候蘋果採用的是「30 針」連接埠的傳輸線。此物雖然看上去勇猛粗壯,但是安全性能卻不十分理想。雖然蘋果有一套驗證機制來辨識官方認證配件,但是卻有駭客把認證規則和代碼完整地洩露出來。這對於山寨廠商來說,簡直是天堂。山寨廠的狂歡持續到 2012 年,那一年蘋果推出了 Lightning 連接埠。
這下,蘋果和盜版傳輸線正式撕破臉──只有貼著 MFi 認證的傳輸線才可以和 iPhone 配合,沒有任何例外。這種近乎殘酷的辨識能力讓山寨廠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隨著著名的晶片拆解小組 Chipworks 把官方傳輸線「開膛破肚」放到顯微鏡下,一切都真相大白。

▲ Lightning 連接埠的內部。
黃豆大小的充電頭上,居然排列了 4 塊晶片。真可謂方寸之間,列陣千軍萬馬。其中有兩個晶片較為簡單,只有幾個晶體管,另外一個是上一代就存在的電源控制晶片。然而,這第 4 塊晶片卻大有玄機。在顯微鏡下,這個晶片「遼闊如草原」。

它擁有 5,000 個邏輯閘,還內建了 128 位元的儲存容量。這個晶片的複雜程度遠不只於此,它還整合了一些驅動電晶體、模擬電路,還有大量的電容。換句話說,它擁有一塊通訊晶片所需要的一切。

魔鬼晶片「BQ2025」(Source:chipworks)
這個晶片來自大名鼎鼎的「晶片航母」:德州儀器(TI)。最神秘的是,這個晶片並未出現在德州儀器的官方名錄上,所有對於它的好奇,都被截斷在晶片表面噴塗的「BQ2025」之上。
4 年後的今天,我們當然可以知曉,這塊晶片正是傳輸線中的「靈魂」,正是它透過和蘋果裝置上的晶片「對暗號」來確認彼此的身分。根據晶片專家的研究,這種硬體加密方法可以媲美當年 SONY 筆電採用的「時時對碼」加密程序。一旦檢測到數據線「形跡可疑」,蘋果手機會立刻斷開電路,選擇罷工。
通過 MFi 認證的廠商,就是要透過蘋果指定的香港經銷商來買這塊「魔鬼晶片」,每塊晶片的價格大概是 2 美元。

▲ Lightning 連接埠內部全貌。(Source:chipworks)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搭載了如此豪華陣容的傳輸線賣到 100 多元人民幣還有那麼一點點合理呢?
山寨廠顯然不這麼想,他們的目的是做出人人都買得起的 10 塊錢傳輸線。為了這個崇高的目標,他們把全部的火力都集中在這個「魔鬼晶片」上。
傳輸線「越獄」
正所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在 Lightning 連接埠剛剛推出的時候,一條蘋果認證的傳輸線可以賣到 200 塊人民幣,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潤都被蘋果分走。如果能夠複製出「魔鬼晶片」,就可以瞬間把傳輸線的售價拉低到十分之一以下。這其中的利潤是一個天文數字,足以驅動駭客們刀頭舔血。而事實顯然證明,這些駭客們成功了。
主攻 iOS 安全研究的 360 涅槃團隊負責人高雪峰告訴雷鋒網,

Lightning 傳輸線採用了晶片級認證的方式,這種加密破解技術的門檻相當高。這個門檻不僅是技術上的,也是資金上的。這些破解方法存在於隱密的地下產業中,並不會對外人透露。

雷鋒網和一名接近破解傳輸線廠商的人士取得聯繫,大致勾勒出這條破解產業鏈的脈絡:

  • 「破解「魔鬼晶片」,需要找到其中的漏洞。而在地下產業中,有專門的駭客負責挖掘這些漏洞,並且根據「品相」以每個漏洞幾萬到幾十萬人民幣的價格賣給專門生產破解晶片的廠商

  • 這些廠商利用漏洞,完整復刻「魔鬼晶片」的全部功能,或者模擬其核心功能,生產出盜版的「魔鬼晶片」。

  • 山寨數據線廠商從破解晶片供應商手中拿貨,輔以其他低科技含量的元件,組裝成傳輸線,銷往各地。」

▲ 中國廠商生產的破解版魔鬼晶片。
雷鋒網經過調查發現,這個產業鏈經過 4 年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
在深圳,有上百家供應商可以提供「破解魔鬼晶片」。這些晶片的售價極其低廉,如果採用最低劣的材料製作,平均每條傳輸線的成本可以控制在 5 毛錢左右。
很多人都對 iOS 越獄有所耳聞,但殊不知在陰影之下還存在一個同樣巨大的產業──傳輸線越獄。
根據前述業內人士透露,

一個名為 Remax 的廠商,每個月可以銷售 200 萬條破解傳輸線;而在淘寶上每個月銷售量達到幾十萬條的商家不計其數。

▲ 在淘寶上出售的 Remax 品牌傳輸線。
在淘寶上,Remax 的售價基本穩定在 20 元上下。按照這個價格計算,Remax 一年的銷售額就超過 4 億人民幣。這個產業已經龐大到很難讓人視而不見。
不過,你以為蘋果會坐以待斃嗎?
山寨蘋果線的「保用期」
如你所知,iOS 的每一次升級,蘋果都會修復已知的漏洞。
而對於傳輸線的驗證漏洞,也會隨著系統的升級而被修補。一旦破解傳輸線所利用的漏洞被蘋果封堵,這條線就會立刻失去作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破解傳輸線在剛買來的時候非常好用,而大約一個月之後,就會出現被蘋果警告的現象,而再過兩個星期就變得徹底不可用了。
如此說來,破解傳輸線的生命,和它改採用漏洞的壽命一樣長。一條破解傳輸線,即使物理結構完好無損,也是存在「保用期」的。你還記得在文章的開頭,我稱這根 9.9 元包郵的傳輸線為「暫時的勝利者」嗎?原因就在此。
傳輸線存在保質期,某種程度上對於生產廠商來說是個好消息。一個花不到 10 塊錢購買蘋果線的用戶對於這條線的質量本來就沒有很高的預期。

兩個月後,他們會順理成章地扔掉這條「屍體」,再重新到淘寶上下單。而此刻,某個駭客的帳上又多了幾十萬塊,而深圳某工廠又開足馬力,用無以比擬的激情生產著新一批傳輸線,淘寶的頁面,又一次被刷新。

而這根數據線背後隱匿的「曠世戰爭」,似乎並沒人關心。

(本文由 雷鋒網 授權轉載;首圖來源:Flickr/Hamilton Hamamoto CC BY 2.0)

网友(2023-08-23):
谢谢楼主的奉献!苹果的TYPE C接口用的是什么认证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