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电感、磁珠、chocke等规格书都会给出100MHz下的阻抗?

楼主(2013-02-21):
请教各位,为什么电感、磁珠、chocke等规格书都会给出100MHz下的阻抗?
而不是其他频率呢?
譬如说为什么不是10MHz或者50MHz等呢?

100MHz是行业里默认规则么? 还是有他的特殊意义?
谢谢!!

网友:
行业规则,而且100MHz以上,因为存在寄生参数,厂家测出来的的数据也不准确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有的给的是损耗 有的是感值

网友:
电感才有感值呀,磁珠一般是给损耗的

网友(2013-05-07):
不是行业规定,是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辐射主要在100MHz为主。

网友(2013-11-04):
我觉得也是行业的规定,100MHz也算高频了,觉得在100MHz给一个值,是作为高频情况的参考,让工程师知道大概的值。

网友(2014-02-25):
100MHZ以上测不准了吧

网友:
100M以下信号是低频,需要以阻值来衡量对低频信号的抑制作用

网友(2015-03-17):
這個問題確實困擾很久 提出來討論很好!

网友:
辐射指标

网友(2018-01-09):
看具体用途吧,现在很多磁珠都会同时给出100M和1G的阻抗

网友(2018-02-24):
对于磁珠,国外大厂的是给出ZL、Z  随频率变换的2条曲线,通过曲线可以看到对于额定用于100MHz的器件,在100MHz以上其ZL、Z有极大的衰减,一般100MHz是其Z的最大值

网友(2018-04-13):
两方面
早期的电路里,磁珠一般用于电源电路,一般不会有60MHz以上的噪声,所以给到100MHz已经够了。
常见的磁珠,或者早期的磁珠,到了100MHz后阻抗就已经往下降了,所以就给到100MHz的曲线。
上面这两点,现在不一定对了。有些磁珠工作到3GHz,阻抗峰值在1GHz以上,就是为了高速电路而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