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规模mux 的优化

楼主(2013-02-21):
最近工程上遇到有 512bit的8选一mux,这种大规模的mux在实现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不知道该如何优化
请各位大牛提点建议,多谢了!

网友:
有什么样的限制没?
要是前面是REG,八选一输出REG,然后再寄存两次输出,这样的性能应该还好啊?

要是八选一上出问题了,且SEL信号的变化也不快,使用多次pipeline的方式,比如SEL为3bit,先判断sel[0],8组输入变成四组中间值,使用寄存器存一下,再判断sel[1],成为两组中间值,再寄存一下,再sel[2],再输出寄存,分三次完成。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看看是不是代码写错了?看一下综合后网表是什么吧~
这种情况不应该会有布线难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