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两个脉冲的宽度

楼主(2013-02-21):
如何比较两个脉冲宽度(相差ps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ps--                             ----50ps--------

脉冲宽度很窄,不可能用数字计数器的方法。哪位大虾有好的方法?

网友:
5个ps是否太小了点,如果是亚ns应该可以想到办法

楼主:
目标是10个ps, 有没有方法做

网友:
额,用fpga不现实吧。。。

不知道楼上说亚ns级能做是怎么个解决方案,就信号输入所引入的jitter就可以把这差异给淹没了。。。

网友:
信号的jitter可以在FPGA外部控制在fs级别的,只是如何区分两个脉冲的脉宽,而且是10ps级别确实伤脑筋。目前我所知道的市面上TDC芯片的分辨率最高也才10ps啊。

另外,我所说的亚ns级别可以想到办法,就是说可以应用基于FPGA的tdc技术来实现。

网友:
额,用fpga不现实吧。。。

不知道楼上说亚ns级能做是怎么个解决方案,就信号输入所引入的jitter就可以把 ...
引用 网友A:

FPGA的手册可以查到IO上的jitter参数吗?

楼主:
有没有模拟的方法可以搞?

网友:
50ps的脉冲宽度,相当于10GHz频率。intel i7 CPU都只能做到3G。这样的信号与线路的干扰有什么区别呢?用什么电路都难实现。

网友:
首先什么可以产生这个的脉冲呢?要是你整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求应用。。。。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倒不一定只有50ps脉宽,可以是50ns,两个50ns的脉冲直接宽度差100ps,这是有可能的吧

网友:
50ps的脉冲宽度,相当于10GHz频率。intel i7 CPU都只能做到3G。这样的信号与线路的干扰有什么区别呢?用什么 ...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可能,只是你没遇到而已,将未见过定义为不可能,你认为合适吗?呵呵

楼主:
此电路将用于数字PLL设计中。 10ps的差值也是我们想要达到的pll jitter 的大小。。

网友(2014-03-24):
时间放大器 楼主尝试过没?

网友:
That almost impossible with the digital circuit. The general purpose of the digital circuit is used the standard cell. There has a minimum width pulse limitation. So if you want to do 50ps pulse width. that must be satisfied the requirement of  minimum width pulse.
I thought the analog circuit is the best choice.

网友:
   这样的精度,首先想到TDC,但这个确实太变态了吧

网友:
这样的精度,首先想到TDC,但这个确实太变态了吧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很好掌控FPGA内部的IC延时,也不算什么变态。

网友:
ps级信号在fpga中没办法处理
iodelay单元一个tap好像是78ps

网友:
可否基于时间-电压-频率-?-?  ?

网友:
建议将需求详细说明一下,大家看看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实现
单说楼主说的这些信息的话,用fpga的话,我觉得数字方法实现是不现实的,就算实现了代价也太大
最好还是从需求讨论起,也许有其他方案可以更简单的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
FPGA有这么高的PLL去采样你的信号吗?5ps,就是200GHz, 你还要满足奈奎斯特定理。
即使有,你怎么处理skew呢? 这点在skew里面很正常,FPGA的clk tree基本对用户透明,无法掌控。

网友:
TDC吧。。只知道用进位链实现,具体没写过,不清楚

网友:
几皮秒的确挺变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