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S后仿 +neg_tchk +notimingcheck问题

楼主(2013-02-21):
小弟初学者,请教大神们,PR后用vcs后仿,我用的smic18_neg.v的库,且PR后dump出来的sdf文件里hold很多都是负值。

1.PR后的timing rpt没有时序违反,那sdf里负的hold 是什么意思,是好是坏?

2 有error,提示要加+neg_thck,这个和负的hold有什么关系吗?加+neg_tchk貌似把负的hold修成0了?

3.+notimingcheck就相当于不检查负的hold?那影响仿真所加时序吗?这个命令在仿真时候需要加吗?

正确的仿真,这2个命令都需要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1.PR后的timing rpt没有时序违反,那sdf里负的hold 是什么意思,是好是坏?
   没有关系,hold为负值的意思是信号在时钟沿之前指定时间内(那个负值的绝对值)翻转都不会出问题。
2 有error,提示要加+neg_thck,这个和负的hold有什么关系吗?加+neg_tchk貌似把负的hold修成0了?
   需要+neg_thck,我认为不是因为“+neg_tchk”才把负值改为0,而是因为工具不支持负值,
   所以把负值改为0来计算,这样相当于仿真时hold check更苛刻了。
3.+notimingcheck就相当于不检查负的hold?那影响仿真所加时序吗?这个命令在仿真时候需要加吗?
   时序仿真不能用“+notimingcheck”,只有功能仿真时才可以加这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另外,飞翼零式很帅!

网友:
大哥大gdeg

网友(2015-09-07):
回复  rdl890208

请问能否具体说明下,notimingcheck在RTL仿真和后仿真中的意义?如果后仿真中加了这个参数会有什么影响?

1.PR后的timing rpt没有时序违反,那sdf里负的hold 是什么意思,是好是坏?
   没有 ...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否具体说明下,notimingcheck在RTL仿真和后仿真中的意义?如果后仿真中加了这个参数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timingcheck在RTL级仿真中,可以避免如sram、flash以及你RTL中例化的std cell报出时序违背,而影响你的仿真结果。后仿真一般仅将notimingcheck设置在跨时钟域处理的第一级DFF上,以规避其报时序违背,导致仿真出现X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现在完全清楚了!

网友(2016-03-03):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将“notimingcheck”这个参数只加到跨时钟域的第一级呢? 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假设你有两个dff (分别为“u1/u2/u3”,“u1/u2/u4”) 不做时序检查创建一个文件,我在这里命名为notimingcheck.cfg
文件内容为:
instance {
    u1/u2/u3,
    u1/u2/u4
} {noTiming};

然后在仿真编译中加入 “+optconfigfile+notimingcheck.cfg
执行仿真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二级的时序是需要解决的(也就是说第二级不能出现时序问题,因为他属于同一个时钟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7-01-03):
请问有人按9楼大神的回复的方法试过吗?
我初步试了一下,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急用。

网友(2017-07-11):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谢谢!

网友(2017-10-25):
回复 网友A:
大神经验很丰富,看了你的回答,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11-28):
回复 网友A:
亲测可用,谢谢不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解惑了

网友D(2021-01-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假设你有两个dff (分别为“u1/u2/u3”,“u1/u2/u4”) 不做时序检查创建一个文件,我在这 ...

假如有很多跨时钟域的信号,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些信号批量抓出来呢,要是一个一个找的话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D:
假如有很多跨时钟域的信号,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些信号批量抓出来呢,要是一个一个找的话工作量还是很 ...

dc里去找同步模块的例化位置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假设你有两个dff (分别为“u1/u2/u3”,“u1/u2/u4”) 不做时序检查创建一个文件,我在这 ...

如果要对一个ip不做时序检查,应该怎么写? 这里面可以用正则表达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