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vcs中 +neg_tchk 和+notimingcheck的问题

楼主(2013-02-21):
小弟初学者,请教大神们,PR后用vcs后仿,我用的smic18_neg.v的库,且PR后dump出来的sdf文件里hold很多都是负值。

1.PR后的timing rpt没有时序违反,那sdf里负的hold 是什么意思,是好是坏?

2 有error,提示要加+neg_thck,这个和负的hold有什么关系吗?加+neg_tchk貌似把负的hold修成0了?

3.+notimingcheck就相当于不检查负的hold?那影响仿真所加时序吗?这个命令在仿真时候需要加吗?

正确的仿真,这2个命令都需要加吗?

楼主:
自己可能描述得有点小白,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二,谢过!

网友A:
1. setup,hold的本质是数据不能在clock变化的周围变化, 否则会出错, 把在clock前的叫setup, clock后的叫hold, 其实是一个窗口 (violation window). 但是由于一个触发器内部本身也有delay, 假如data path没delay, clock path有delay, 那么这个窗口从触发器外部看起来的话, 就是往左移了, 移得太多, 就可能让hold timingcheck的值变成负值. 是正确的. 说的比较复杂, 其实画画时序图很容易理解.

2. +neg_tchk是让工具知道你有负的hold/setup值, 以前的clock比较慢, 所以没出现过负值, 现在有了, 必须要加上这个option,不然就不准了. +这个option不是变成0, 是支持负值了, 你说反了.

3. +notimingcheck就是字面意思, 不做timing check, 对于后仿来说, 加和不加的都要跑一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现在遇到个问题,DC综合后的netlist和sdf拿来后仿,波形到一个地方所有输出pin全变x态了,后续就全是不定了。而将综合后的sdc和netlist进行APR,然后输出PR后的netlist和sdf文件拿来后仿,波形就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DC和PR都没有timing violation。vcs命令都是用的vcs -gui -R top_testbench.v +neg_tchk     烦请大神看看,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DC不修Hold啊,一般综合后的网表只跑0delay的就可以了,DC综合以后的SDF不准确的,可能有些大delay。你只跑0delay的综合后网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2017-10-25):
回复 网友B:
回答得非常好,简洁,易懂,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06-05):
    http://www.eetop.cn/blog/html/31/262431-4699793.html

0delay  use

+delay_mode_zero:将标准单元中定义的延时替换为0   ??

网友(2020-03-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dc综合后的网表拿来进行VCS仿真,reset信号过后集体出现x状态,请问是仿真原因还是设计问题呢?

网友(2020-12-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最终加上delay_mode_zero就可以仿真通过了吗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A:
1. setup,hold的本质是数据不能在clock变化的周围变化, 否则会出错, 把在clock前的叫setup, clock后的叫hol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