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可以综合除号/和乘号 *吗?谢谢

楼主(2013-02-21):
请问DC可以综合除号/和乘号 *吗?谢谢!
如果能综合的话,请问/和*用的是什么模型?要再综合的时候进行什么设置?
我做了一次综合,报出了error:Can not find synthetic libray module UN_DIV,请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报这个error?
不胜感谢!!

网友:
可以综合,简单的加减乘除不需要设置,只要指定路径和工艺库等就行,
复杂的电路模块则需要调用designwar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调用的designware里面的模块进行综合阿?我试了一下,不知道怎么找到要综合的模块,(综合模块的路径和名字都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方法:在synthetic_library 里面添加design ware库。   design ware路径:一般会在综合工具安装目录的下面,如:synopsys/2012.09/SYN/libraries/s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