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温度系数

楼主(2013-02-21):
请问高人,带隙基准的温度系数的计算公式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啊?(ymax(VS("/vref"))-ymin(VS("/vref")))/(average(VS("/vref"))*125)*1000000???不理解啊

网友:
(max-min)/mean/T_range*1E6
量纲为ppm/C,除T和1E6就是对上量纲

网友:
其实就是把它换成百万分之一

网友(2013-10-31):
那里头的125是什么意思?

网友:
125代表温度变化范围!代表测量的温度区间

网友:
一般民用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是-40℃到85℃。125=8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