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变换到S变换为何要乘以一个系数

楼主(2013-02-21):
各位大神好:      为什么Z变换到S变换,除了把z替换成e^(sT),还要乘以系数(1-e^(-sT))/sT,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asked me,I will ask who?

网友:
这个叫zero order hold, 时域中的表达式就是u(t)-u(t-T),是对保持过程的一种描述, Z域的值都是离散的,你变换到s域里面当然得加上保持了,所以时域中的信号就是阶梯状的。
反之,从s变换到z的时候,你也一样要先加上zoh。

网友:
楼上正解,采样保持电路它解决的是保持部分。u(t)-u(t-T)的拉氏变换就是那个表达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smartbear_06说的对,其实在有些教材的附录里也能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上次看了你的解释大致明白,但是有点疑问: u(t)-u(t-T)的拉普拉斯变换是(1-e^(-sT))/s ,但是(1-e^(-sT))/sT中的系数1/T是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2013-11-28):
回复 楼主:
(1-e^(-sT))/s 是ZOH在阶跃激励下的输出,在机械工业出版社的<自动控制理论>中P292,(1-e^(-sT))/s 近似为T/(1+Ts)。这个结论是ZOH在阶跃激励下的"单位时间"内输出,而不是“T”时间内输出。所以我感觉系数1/T是想表达输出在"T"时间段内的平均值,而不是"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值。但是我对自己的这个结论没有太大把握,只能提供参考

网友:
楼主,据我观察,该处为一阶保持,而非零阶保持。
在你粘贴的图片中,也有一阶保持(first order sample and hold)的字样。

网友:
Since nT = t is absolutely true, thus when you convert n -> t, there will always be a 1/T. You can regard it as the scale of the magnitude in transform.

Just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Obviously, this is ZOH. FOH is W.R.T. pyramidal wav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神指导,我还得好好打打补丁。

网友(2022-09-06):
强,上楼正解,向大家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