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单线传输协议

楼主(2013-02-21):
小弟看到一篇讲述TI 的HDQ单线传输协议的论文,有没有“大拿”对此协议比较有心得的?
或者有没有人用过此单线传输协议的?

网友:
很早之前用过一款简单的测温芯片,型号是DS18B20,就是使用单线传输数据的,不过是单向的。不知道和你说的单线协议是否一样,如果是双向传输的话,肯定要加上总线空闲检测了。单线传输协议,因为没有同步信号,所以只能固定传输1bit的时间,才能准确传输和接收数据。

网友(2013-03-28):
单线,主要是要处理好时钟的问题,或者用固定波特率,或者使用归零码
另外,因为是双向,还要处理好总线仲裁的问题,一般是Master/Slave结构

楼上朋友所说的18B20使用的是归零码,低速
STM8的SWIM协议,也是归零码,高速,OD门几百个欧的上拉电阻,好几个mA的耗电,还好只用于调试和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