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zynq征文】基于zynq的Linux根文件系统生成

楼主(2013-02-22):
LinuxRoot Filesystem(根文件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常用的是BusyBox,本节就介绍一下使用BusyBox制作Linux根文件系统rootfs,主要参考xilinx wikiZynq Root FileSystem Creation方法:http://wiki.xilinx.com/zynq-rootfs

1. 准备工作:

首先在Ubuntu中建立ARM GNU交叉编译环境,笔者使用的是Ubuntu11.04平台。

通过Git下载BusyBox

  1. git clone git://git.busybox.net/busybox

2. 编译安装BusyBox

Ubuntu平台中进入BusyBox,进行初始化默认配置:

  1. cd busybox
  2. make defconfig

自定义配置BusyBox,会弹出图形界面设置窗口,如图1所示

  1. make menuconfig

1

进入BusyBox Settings->Installation Options->BusyBox installationprefix设置BusyBox的安装目录,将其设置为/home/devel/_rootfs,如图2所示。

2

完成配置后,输入以下脚本安装BusyBox

  1. make install

在设置的目录中会生成rootfs,其中包含了binsbinusr/binusr/sbin 目录,其下包含了我们常用的命令,这些命令都是指向bin/busybox的软链接,如图3所示。

3

3. 编译安装Dropbear

Dropbear提供支持SSH客户端/服务器功能。

Dropbear网站上下载Dropbear,并解压:

  1. wget http://matt.ucc.asn.au/dropbear/releases/dropbear-0.53.1.tar.gz
  2. tar xfvz dropbear-0.53.1.tar.gz
  3. cd dropbear-0.53.1

配置Dropbear

  1. ./configure --prefix=/home/devel/_rootfs --host=arm-xilinx-linux-gnueabi --disable-zlib CC=arm-xilinx-linux-gnueabi-gcc LDFLAGS="-Wl,--gc-sections" CFLAGS="-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Os"

编译Dropbear

  1. make PROGRAMS="dropbear dbclient dropbearkey dropbearconvert scp" MULTI=1 strip

安装Dropbear,并且在rootfs中建立链接,如图4所示为生成的scp

  1. sudo make install
  2. ln -s ../../sbin/dropbear /home/devel/_rootfs/usr/bin/scp

4

4. 工具链和应用程序配置

需要将Xilinx ARM工具链的库拷贝到rootfs中的lib文件夹下,由于笔者没有在Ubuntu平台上安装ISE套件,因此从Windows平台上拷贝,在Windows平台上的位置:*:\Xilinx\14.2\ISE_DS\EDK\gnu\arm\nt\arm-xilinx-linux-gnueabi\libc\lib

然后将libc/sbinlibc/usr/bin中的文件也拷贝进去。

5. 其它目录生成和配置

rootfs中还需要创建其它目录,如下脚本:

  1. mkdir dev etc etc/dropbear etc/init.d mnt opt proc root sys tmp var var/log var/www

5

创建etc/fstab文件:sudo gedit etc/fstab,文件内容如下:

LABEL=/    /           tmpfs   defaults        0 0
none       /dev/pts    devpts  gid=5,mode=620  0 0
none       /proc       proc    defaults        0 0
none       /sys        sysfs   defaults        0 0
none       /tmp        tmpfs   defaults        0 0

创建etc/inittab文件:sudo gedit etc/inittab,文件内容如下:

::sysinit:/etc/init.d/rcS

# /bin/ash
#
# Start an askfirst shell on the serial ports

ttyPS0::respawn:-/bin/ash

# What to do when restarting the init process

::restart:/sbin/init

# What to do before rebooting

::shutdown:/bin/umount -a –r

创建etc/ passwd文件:sudo gedit etc/passwd,文件内容如下:

  1. root:$1$qC.CEbjC$SVJyqm.IG.gkElhaeM.FD0:0:0:root:/root:/bin/sh

    创建etc/init.d/rcS文件:sudo gedit etc/init.d/rcS,文件内容如下:

#!/bin/sh

echo "Starting rcS..."

echo "++ Mounting filesystem"
mount -t proc none /proc
mount -t sysfs none /sys
mount -t tmpfs none /tmp

echo "++ Setting up mdev"

echo /sbin/mdev > /proc/sys/kernel/hotplug
mdev -s

mkdir -p /dev/pts
mkdir -p /dev/i2c
mount -t devpts devpts /dev/pts

echo "++ Starting telnet daemon"
telnetd -l /bin/sh

echo "++ Starting http daemon"
httpd -h /var/www

echo "++ Starting ftp daemon"
tcpsvd 0:21 ftpd ftpd -w /&

echo "++ Starting dropbear (ssh)daemon"
dropbear

echo "rcS Complete"

设置etc/init.d/rcS的权限:

  1. chmod 755 etc/init.d/rcS
  2. sudo chown root:root etc/init.d/rcS

到这一步,rootfs目录算是创建完成了

6. 生成ramdisk镜像文件

rootfs想要被识别,需要将其制作成镜像image文件,并且压缩。如下脚本为创建image文件:

cd ~
dd if=/dev/zero of=ramdisk8M.image bs=1024 count=8192
mke2fs -F ramdisk8M.image -L "ramdisk" -b 1024 -m 0
tune2fs ramdisk8M.image -i 0
chmod 777 ramdisk8M.image

新建一个ramdisk目录,然后将ramdisk8M.image加载到该目录下:

  1. mkdir ramdisk
  2. mount -o loop ramdisk8M.image ramdisk/

_rootfs/目录下的文件拷贝到ramdisk中:

  1. cp -R /home/devel/_rootfs/* ramdisk

拷贝完成后卸载ramdisk

  1. umount ramdisk/

最后压缩ramdisk8M.image文件:

  1. gzip -9 ramdisk8M.image

ramdisk8M.image.gz镜像文件生成完毕,如图6所示。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