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report怎么写?

楼主(2013-02-22):
刚开始做模拟layout,最近完成了一个项目,需要写layout report,不知道要写哪些内容,麻烦大家提供点儿信息吧,谢谢了

网友:
之前的项目结束应该有模版的吧。。。

含划片槽大小,不含划片槽大小,seal ring,总面积,pad摆放位置,高低压模块,fuse,ACDC关键信号线, 架构,布局,电源走线,ESD,ECO,敏感模块输出报告,总的drc lvs ant report,有木有加dummy

暂时就想到这些
还是问问公司有木有类似的模版,一般公司也会希望文档尽量统一

楼主:
谢谢,我们公司小,还不规范,没有成熟的模板可供借鉴。
再问一下,你提到的这些项目都具体写些什么内容:ACDC关键信号线,电源走线,敏感模块输出报告
另外,ECO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后期的更改 前端的要求之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懂得蛮多的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里就要求这些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用写layout report,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里后端少。。。难道让林道写。。╮(╯▽╰)╭

网友:
到网上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