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获取一个layer shape的所有corner点坐标并计算该shape面积?求skill脚本

楼主(2013-02-22):
在VIRTUOSO中画了一个多边形,如何获取这个layer shape的所有corner点的坐标呢?
该shape的面积也需要得出来?求skill脚本
多谢!

网友:
其实用icc或者SOC画然后导出来更快吧

skill赶脚要写一会儿了

网友:
选中那个多边形,在ciw里面输入geGetSelSet()~>points 对矩形不适用
如果是矩形,那要把points改bBox
或者car(geGetSelSet())

ps:615里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615里现成的是什么意思?菜单里面就有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turbo tools里,需要有xl 的license

楼主:
那你知道,怎么把刚才命令的信息输出到一个文本中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唔知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52246-1-1.html
这个小程序中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在usermenu的菜单下面有一个extract information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面积的那个是有
那各个坐标点的那个,输出到一个文本怎么弄呢?

网友(2013-04-30):
回复 网友B: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贴上一个大神多年前写的脚本。

    /*
Synopsis    :   JW_Area()
Version     :   1.0
Create Date :   2006-03-28
Author      :   Justin Wang
E-Mail      :   justin727@gmail.com
*/
;hiSetBindKey("Layout" "<Key>3" "JW_Area()")
procedure(JW_Area()
   prog((cvId selObj area number shape Box points point1 point2 length width )
cvId = getEditRep(hiGetCurrentWindow())
selObj = geGetSelSet(cvId)
number = length(selObj)
if(zerop(number) then
  JWMessage("Error!!" 'Close "Please select a layer." )
  return()
)
geDeselectAll(hiGetCurrentWindow())
foreach(shape selObj
  area = 0
  case( shape~>objType
   ("rect"
    Box = shape~>bBox
    area = (car(cadr(Box)) - car(car(Box))) * (cadr(cadr(Box)) - cadr(car(Box)))
   )
   ("polygon"
    number = length(shape~>points)
    points = shape~>points
    points = append(points list(car(points)))
    while(!zerop(number)
     point1 = car(points)
     points = cdr(points)
     point2  = car(points)
     area = area + ( car(point1) * cadr(point2) )
     area = area - ( car(point2) * cadr(point1) )
     number--
    );while
    area = abs(area/2)
   )
   ("path"
    number = shape~>nPoints
    points = shape~>path
    width = shape~>width
    while(!zerop(number-1)
     point1 = car(points)
     points = cdr(points)
     point2 = car(points)
     if(equal(car(point1) car(point2))
      length = abs(cadr(point1) - cadr(point2))
      length = abs( car(point1) -  car(point2))
     );if
     area = area + length * width
     number--
    );while
    case(shape~>pathStyle
       ("extendExtend" area = area + width*width )
       ("varExtendExtend" area = area + (shape~>beginExt+shape~>endExt)*width )
       ("roundRound" area = area +  4/9.0 * width * width ) ;(w/3^2) * 4
       (t    );truncateExtend
    );case
   )
   (t
    area = 0.0
   )
  );case

  geSelectObject(shape)
  if(zerop(area) then
   JWMessage("Error!!" 'Close "This is not a layer.")
   sprintf(area "Area = unknown")
  else
   sprintf(area "Area = %f" area)
  )
  JWMessage("Layer Area" 'Close area)
  geDeselectFig(shape)
);foreach
   );prog
);procedure
;-------------------------------------------------------
procedure(JWMessage(title button message)
    prog( ()
hiDisplayAppDBox(
  ?name  'JWDBox
  ?dboxBanner title
  ?buttonLayout button
  ?dboxText message
)
    );prog
);procedure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啦!

网友(2013-11-27):
贴上看看,希望有用

网友(2015-08-20):
回复 网友D:

   感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2016-05-05):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已经成功获得计算多边形面积的SKILL脚本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IC616里自带这个功能,放心用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具体一点在自带的功能在哪里吗?表示找不到,或者有IC616的使用文档也可以分享一下的,谢谢

网友(2019-12-11):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具体一点在自带的功能在哪里吗?表示找不到,或者有IC616的使用文档也可以 ...

tools->Area and Density ...

网友:
我挺好奇  知道Corner点那怎么算面积呢

网友:
不要自带功能  我想要这个算法

网友:
哦 我已经找到了
首先已知各定点的坐标分别为(x1,y1),(x2,y2),(x3,y3)。。。,(Xn,Yn)
s=1/2*[(x1*y2-x2*y1)+(x2*y3-x3*y2)+...... +(Xk*Yk+1-Xk+1*Yk)+...+(Xn*y1-x1*Yn) ]

其实写起来就很简单了 可以对任何选中的polygon都能计算

网友:
不难,geGetSelSet()设置一个判断shape,矩形和多边形,分别执行对应的子函数,求解出面积。要求是直角的多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