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各模块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13-02-22):
假若我要设计一个PCIe接口的数据采集卡,pcie硬核、SERDES、和自己设计的模块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一定要Avalon吗?Xilinx的除了那个Avalon总线外有何不同?我想象中的模块关系图如下,希望高手答疑,谢谢!:

网友:
altera的不熟悉,XILINX的清楚,
基本如你所画的,但是FPGA与PC之间只有SERDES连接的,串行嘛,四根线就OK了,没有额外的总线控制。
XILINX现在的接口是基于AXI的,也不能完全说成是AXI,是TLP层级的接口是AXI样式的,你按这样的格式去给更底层发数、读数,PCIE的HEADER、DATA等都要自己完成。

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AXI接口就是W或R的ready, valid, data, address等直接连接就传过来了。

楼主:
谢谢eaglelsb的解答。

网友(2015-06-04):
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