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a环境变量

楼主(2013-02-22):
我装好后提示,变量LEDA_PATH没有定义,不只是怎么回事,帮忙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
那就定义一下LEDA_PATH吧

网友(2013-05-22):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变量如何定义呢?我定义的变量,可在普通用户下,就报:setenv:Too many arguments,无法正常启动leda,可就在该普通用户下su root,但还是用原普通用户下家目录的cshrc,就可以正常启动,这个问题真奇怪。还烦请2楼的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2013-10-23):
把你的环境变量贴出来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