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如何处理特殊的时钟门控单元

楼主(2013-02-22):
有这样一种单元(比如或非门,其一端AN接时钟信号,一端B接控制信号,也就是类似于时钟门控单元),在Astro和PT工具中会直接报出到B的时序信息违例,而在ICC中即使设置timing_separate_clock_gating_group变量为true也不会报出这类信息,请问,在ICC中怎样设置才会报出这样的时序信息啊?谢谢!

网友(2013-03-29):
ICC默认情况下:
clock_gating_check和recovery/removal都不检查
如果需要check,如下设定:
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up xx -hold xx
set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您的答案是正确的,已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