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阱floating检查不出来

楼主(2013-02-22):
大家好!
     在需要隔离的模块外面单独加上N形隔离环,但在做LVS检查时,N形隔离环没接电位检查不出来。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弄?
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做验证的?是Calibre还是其它的?
对于Calibre来说,肯定是可以查出来的,要看softcheck的错误信息(一般Foundry提供的LVS command file中都会有softcheck语句,来检查那些没有悬空的guard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calibre的验证工具,很明显的floating,但是report没有报出来。不知道怎么办好

网友:
结果窗口中,你能看到有关softcheck的报告信息吗?如果没有的话,你打开lvs文件,然后找找看有没有softcheck的语句,如果没有这些语句,肯定是查不出来的(一般的lvs文档中都应该有的)

网友:
这个信息应该是在ERC Results中,你自己仔细看看,有没有错误信息

网友:
没有打开检查ERC的option?